[求助] uvm中如何使用共享类

楼主(2012-07-08):
各位大侠,本人遇到一个问题:

本人在用uvm搭建平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需求,即需要设置一个共享类,里面存放全局变量,和参数,类似dut中的ram和reg,然后其他组件类需要的
时候可以访问这个类。也就是说这个类一般只创建一个对象,然后多个不同的类需要访问(读写)这个类的成员。

如下是伪代码,能行否:

class share
{
      int a;
      int b;
}

class driver
{
     .....
     //只申明一个share的句柄,不创建对象,由上层组件配置具体的句柄
     share   p;
     ....
}

class  monitor
{
     .....
     share   p;
     ....
}

class env
{
      share sh;

      build_phase()
     {
          sh=...creat()....;

      }

      connect_phase()
      {
            driver.p=sh;
            monitor.p=sh;
      }

}

网友:
怎么感觉不像RAM和REG,倒是像verilog的parameter之类的?

楼主:
对哟 不是采用uvm的强大的封装好了的RAL类,主要是处理共享参数。请问这样写的代码可以么。

网友:
可以试试用uvm_resource_db

楼主:
我自己跑代码试过,这种方法可以的,跟c++中的指针使用一样。uvm_resource_db的英文介绍看得比较模糊,没用例子全面介绍该类的用法。楼上可以介绍点学习uvm中类的方法么?

网友(2014-06-03):
UVM提供了一个pool类专门解决这种问题,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全局数据,提供了一些function,把变量放到这个pool里面去,需要的时候去get里面的变量。
uvm_queue/uvm_pool/uvm_barrier_pool/uvm_event_pool/uvm_object_string_pool
uvm_pool是一个模板类,该模板内维护了一个与特定类型一致的全局数组,该数组内记录了T类型的对象可以通过key类型的变量进行检索。

  static protected this_type m_global_pool;//在get_global_pool ()中实例化,建立了一个全局的对象     protected T pool[KEY];

 static function this_type get_global_pool ();--》m_global_pool = new("pool");

static function T get_global (KEY key);--》return gpool.get(key);

virtual function T get (KEY key);return pool[key];如果无key则pool[key] = default_value;

virtual function void add (KEY key, T item);//pool[key] = item;

virtual function int num ();//return pool.num();

virtual function void delete (KEY key);//pool.delete(key);

virtual function int exists (KEY key);// return pool.exists(key);

virtual function int first (ref KEY key);

     virtual function int last (ref KEY key);

     virtual function int next (ref KEY key);

     virtual function int prev (ref KEY key);

  10.virtual function uvm_object create (string name="");//产生一个T类型的object并返回

  11.virtual function string get_type_name ();略

  12. virtual function void do_copy (uvm_object rhs);//产生一个本pool的copy

  13.virtual function void do_print (uvm_printer printer);//打印pool中的内容

  14.uvm_object_string_pool等其他pool与上诉过程类似

  15. uvm_queue与uvm_pool完全类似

网友:
回复 楼主:

    UVM提供了一个pool类专门解决这种问题,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全局数据,提供了一些function,把变量放到这个pool里面去,需要的时候去get里面的变量。
uvm_queue/uvm_pool/uvm_barrier_pool/uvm_event_pool/uvm_object_string_pool
uvm_pool是一个模板类,该模板内维护了一个与特定类型一致的全局数组,该数组内记录了T类型的对象可以通过key类型的变量进行检索。

  static protected this_type m_global_pool;//在get_global_pool ()中实例化,建立了一个全局的对象     protected T pool[KEY];

 static function this_type get_global_pool ();--》m_global_pool = new("pool");

static function T get_global (KEY key);--》return gpool.get(key);

virtual function T get (KEY key);return pool[key];如果无key则pool[key] = default_value;

virtual function void add (KEY key, T item);//pool[key] = item;

virtual function int num ();//return pool.num();

virtual function void delete (KEY key);//pool.delete(key);

virtual function int exists (KEY key);// return pool.exists(key);

virtual function int first (ref KEY key);

      virtual function int last (ref KEY key);

      virtual function int next (ref KEY key);

      virtual function int prev (ref KEY key);

   10.virtual function uvm_object create (string name="");//产生一个T类型的object并返回

  11.virtual function string get_type_name ();略

  12. virtual function void do_copy (uvm_object rhs);//产生一个本pool的copy

   13.virtual function void do_print (uvm_printer printer);//打印pool中的内容

  14.uvm_object_string_pool等其他pool与上诉过程类似

  15. uvm_queue与uvm_pool完全类似

网友:
uvm中可以在顶层define一个m_config object在通过uvm_config机制将该m_config给传递给需要的component,而这个m_config object里面就可以存放你想要的数据了,当然也可以把这个config更细化

网友(2017-10-11):
最后赋值的那个class里面是不是需要cast转换????

网友(2018-09-11):
可以用config类

网友:
设计一个只用静态方法才能创建类的实例的class, 把所有共享属性放在这个类中,神马memory, reg等。设计模式中称作单例模式Singleton

网友:
uvm_resource_db应该可以吧。

网友:
类似于一个cfg类,然后在test中new一下,各组件通过config_db或agt.cfg=cfg赋值。
这样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