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替换脚本,最好vim,perl也可

楼主(2012-07-08):
就是我要将一个netlist里面所有子电路都加个后缀,注意不仅仅是.subckt后面跟着的那个名字需要改哦,在被调用的语句出现的名字里面也要跟着一起改。
其实就是,找到.subckt后面的那个词,然后在整个文本里面把这个词加后缀

比如1.sp里面
.subckt A xxx
...
ends

.subckt B xxx
x1 ... A
ends

现在写一个脚本,把A,B都加_1的后缀, 重定向生成2.sp
.subckt A_1 xxx
...
ends

.subckt B_1 xxx
x1 ... A_1
ends

注意在子电路B调用了A,那么此处的A也要改成A_1

谢谢啦!

网友:
1、替换 :%s=\.subckt\s\+\w\+=&_1=
2、结果写回 :w 2.sp

楼主:
太感谢啦!我这就去试试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您的语句离我的需求还有些差距,能不能再帮改进一下?
是要后面调用的时候的名字也改掉,您看我后面C调用B和A时,B和A也改成B_1和A_1了

网友:
为啥需要这么改呢?

如果那样用vim不好做,用perl脚本;把下面内容保存为文件cvt,
改变文件属性chmod +x cvt, 执行脚本cvt >2.sp

#!/usr/bin/perl
while(<>) {
if(/\.subckt\s+(\S+)/) { push @arr, $_; $line=$_; }
foreach $name (@arr) { $lines =~ s/$line/$&_1/; print $line;}
}

网友:
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有问题。
应该用exact match 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啦!马上去试一试

网友:
sed "s/(.subckt\s\w+\) (.*)/$1_1 $2/g" file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