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610中输入的电路图考到5141中,为什么不能显示?如何互相转换?

楼主(2012-07-08):
CADENCE610中输入的电路图考到5141中,为什么不能显示?如何互相转换?

网友:
数据库格式不一样啊,,在ciw主界面有tools-》conversation box-》cdb to open access
----------------------------------------------------------------------

open access 好像不能转到cdb的。

网友:
5141 数据库采用DFII,而6.1中采用open access。
只能5141的DFII -> open access 单向操作。

不过,你要是能用edif,或者gdsII,那么逆向转换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2012-11-06):
IC610用的OA格式的数据,要转换到5141的CDB格式可以用命令oa2cdb,可以在linux里看oa2cdb的帮助文件看怎么搞,转换完了以后再拷进5141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