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grd license时提示: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楼主(2012-07-09):
求助!!!lmgrd license时提示: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这问题咋解决???

网友:
你是正版软件还是破解版?

网友:
信息不全,无法解决

网友:
端口冲突了

网友:
change port in license

网友:
更换端口试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alibre2007的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几个tcp port,但是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新機器嗎
是原來可以用的機器嗎

网友:
关掉其他LIC SERVER, 重启,确保其他SERVER没有启动,再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安装的calibre2007,以前没装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和其他的会冲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不行!

楼主(2012-12-13):
回复 网友E:

    把calibre重新安装了下就OK了,不过我也不知具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装的是calibre2008,就在EETOP下载的,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43674&highlight=calibre2008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网友(2013-02-05):
回复 楼主:

lmdown 把已打开的license关掉试试

网友(2013-05-06):
我怎么感觉是你的license 在 bashrc里的路径不对啊

网友(2013-07-0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把licence.dat中的端口号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该端口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2013-08-21):
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找到办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方法了吗?求解!!!

网友(2013-11-14):
同问  端口要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后来重新装了个calibre2008后完美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改过端口,但是没用,后来用calibre2008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  还有谁遇到吗?

网友:
用./lmdown -c lic.dat,删除暂时使用端口的进程,然后再使用lmgrd -c lic.dat就可以了。

网友(2014-09-04):
回复 网友H:

    如何修改license.dat中的端口号?

网友(2014-11-01):
有一种情况是网络端口不可用,把虚拟机制网络从Host-only改为NAT即可

网友(2015-06-30):
回复 网友I:
直接在license.dat里改

网友(2018-07-25):
回复 网友H:

   你好!请问端口号应该怎么改?改多少?我的软件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dc和icc启动就出先闪退的现象,启动不了了,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