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问题~

楼主(2012-07-09):
我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自己用的6.0.
完了给别人检查的时候,别人用的6.5.然后仿真结果就出错了~

然后就想问问,大家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用的版本不一样,仿真结果也不一样。
分析后,大概找到的原因是,触发沿的位置不同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库不一样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前仿啊,应该不包括什么别的库才对啊~

网友:
有可能。vcs,nc中都遇见过仿真结果不一样的情况。一般和代码风格有一点关系,但是有时候错的确实诡异。

网友:
这个完全有可能,不过最好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隐藏在代码中的错误。
以前有段代码在modelsim和vcs运行结果不一样,后来发现代码还是有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