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引线进入CHIP CORE 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PAD的引线进入chip core的距离有400um,可行吗?特别是电源和地线的距离也那么远的话,有什么影响?

网友:
确切来讲,是要看设计(指标)和封装(可靠性)

网友:
视实际需要定义...

网友:
不同工艺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
线长等于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的问题,看设计能忍受多大?若设计上考虑寄生电阻太大,则加宽走线或则多层并行走线。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视要求而定

网友(2012-08-16):
一般都大于1000u,400um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