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中caculator导不出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做ADC的瞬态仿真,当仿真结束后,想用caculator的tabular results display功能来导出某个时间范围内的数据,比如说ADC输出D9~D0在0us~1000us范围内,每隔3.3333us的数据,但是会报错,错误如下:

-warning-
<calculator>
Evaluation error(ERROR: ("Insufficient virtual memory" 18 t nil ("*ERROR* Insufficient virtual memory. Malloc failed" nil ))).
  Expression: Error

-warning-
<calculator>
  Expression error(does not evaluate to a number). Expression: Error.

      按照表面意思来看,应该是虚拟内存不足,但是我把取点数设置的只有10个点也不行,还是报错!
      请问有谁碰到过这样或者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有可能是Cadence 用自身带的很旧版本的Java的结果。

可以尝试装一下最新版的Java和Jre,然后让Cadence找到这个最新的Java并运行,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是IC6.1 版本,在$CDS_INST_DIR/tools/dfII/bin/viva中,改动

MAXHEAP=-Xmx${CDS_WAVESCAN_MAXHEAP:=1024M}

到256M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Cadence IC5141版本,您所说的Java和Jre这个我不懂,呵呵,请问应该怎么做?

   谢谢您了!

网友:
那要补很多IT/UNIX的课哦,才能摆弄这个东西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那请问您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把ADC的数据导出来啊??谢谢您了!!

   另外,之前我仿真了256个点和512个点的时候,有时候能够导出数据,有时候就报错,但是过很长时间后,又能把数据导出来,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你可以试着关掉现在的Cadence session, 然后在命令行打 wavescan ,只启动最小的部分。然后从Result Browser中装载你前面运行过的仿真数据,然后再照原样输出成表格。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用简单的 printf 命令,每隔几个微秒打印一次到文件中,也是可以的,这样就彻底绕过了wavescan和Java了。你会用OCEAN不?这个需要打几行最基本的OCEAN命令,让系统找到你的ResultDir, 然后用
myfile=outfile("mydata.txt" "w")
for(n 0 1000000
prTime=n*3e-6
fprintf(myfile, "%f  %.5f\n" prTime value(VT("/my_output_nde") prTime))
) ;; for n
close(my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amodaman 牛人啊!

   按照您说的第一种方法,在terminal中输入wavescan,启动Result Browser,装载仿真数据,再用caculator就可以输出了,但是输出了D9~D5时,D4就导不出来了,然后我就又重新在terminal中输入wavescan,重复步骤,导出D4~D0,呵呵!
    请问这种方法的原理是什么??呵呵,很是不懂!

    另外,您所说的第二种方法我没尝试,因为不会ocean语言,呵呵,希望您能详细的讲解下,免得第一种方法不行的时候使用第二种方法,呵呵!!

    真心感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种方法就是绕过了wavescan 程序自带的java所认为的内存不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
OCEAN是SKILL语言的子集,专门围绕控制仿真流程的.
SKILL语法很像C, 但是内核是Scheme写成的. Scheme是类似于lisp的人工智能语言,处理list这种数据结构最强大,所以懂得list操作的人一般都很会写SKILL。SKILL的使用手册在装载目录中。Cadence公司的人认为,SKILL的处理能力是无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modaman,
    您好!

   最近仿真了INL和DNL,想要导出瞬态仿真时的数据,您所说的前面一种方法现在也导不出数据了,您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后面哪一种方法,就是用printf命令的方法?本人不会OCEAN,麻烦您了!!谢谢了!!!

网友:
这几天碰到了和LZ一样的问题,也是虚拟内存不足~~~我还在想在哪儿改个设置神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2-08-22):
非常有用,谢谢LZ,解决了我头痛了一年多的问题。另外,一般linux系统里面的java/jre版本是足够的,不需要升级,只需改一下MAXHEAP 就行了。
不过比较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由1024反而要改小而不是加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嘻嘻.

网友(2012-11-14):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让cadence找到最新的Java,能不能说说具体的方法啊?

网友(2014-09-07):
多谢大神,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网友(2015-02-10):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5141版本也是直接找到MAXHEAP,然后将数值改小吗?

网友(2017-04-22):
顶起来,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7-11-09):
谢谢,解决了个头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