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Create_Preroute_Vias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7-09):
ICC中Create_Preroute_Vias作用是什么?什么时候用?有什么好处?

man Create_Preroute_Vias
=>This command creates vias between the specified layers on power and ground nets, specified nets, or specified bus nets

现在学习的一个模块有几个mem,它的出Pin层是在第4层metal,是不是要用这个命令,从第8层的straps一直打到第4层?

还有,如果是这样用,那个source object与target object type应该选择什么呢?

网友(2012-09-10):
没有人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这样用。source object: Macro/IO Pin
target object: Strap

网友:
有时VIA没有自动打上时,或者需要特别控制via的size和layer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