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全双工的硬盘?

楼主(2012-07-09):
有没有那种可以同时读写,互不影响速度的,全双工的硬盘?

网友:
应该没有吧,可以同时读写,那至少一块硬盘上,得两个磁盘驱动器,两个SATA接口,两个硬盘指针去读写盘区……
可以参考下RAM的双通道功能,实际上是两块RAM,对应两个DDR控制器,然后驱动程序控制数据采取类似乒乓操作写入两块RAM中,写完一块RAM,然后写另一块时,就可以读取刚写入的数据了。

网友:
The sata interface is a full duplex protoc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