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中的DA相噪补偿(改善相噪和杂散)

楼主(2012-07-09):
小弟最近正在研究PLL中杂散和相噪改善的问题,其中涉及到DA spur compensation的问题,做了很多实验,结果都非常不理想!
相信有做过这方面研究的都有所了解。  这种方法大致为:将Delta-sigma结构中产生的相位误差(相噪和杂散产生的根源所在)提取出来通过DAC变换馈送到环路滤波器中补偿DSM结构产生的相位误差。以此达到改善相噪和杂散的目的。这种方法融合了相位内插的原理。
有实现过这种的前辈指点一下,如果有实际的设计实例就跟好了!!!万分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帮助啊,自己顶一下 别沉了

网友:
补偿了也不能百分百去掉。 不如用higher order delta sgin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采用的就是高阶DSM结构哈,请问你有做过补偿的方法吗?能不能详细给我说一下。。。。。不胜感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采用的就是高阶DSM结构(MASH),想通过这种方法改善相噪和杂散。。。。请问你有采用过这种方法吗?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呢?  不甚感激啊。。。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这方面的东西,我看了些原理性的东西,但没具体搞DA补偿的方法,因为我发现环路中融合FIR滤波器概念也能很好的降低量化噪声引起的phase noise,实现起来可能更方便,好像有这方面的文章,可以查查。
你也可以采用高阶DSM结构的同时,压低pll带宽,同时引入更高阶的环路滤波器。

至于DA补偿,无非是想抵消掉pll环路不能滤掉的噪声,要用到多比特DSM,这个DSM的量化器的level数决定了补偿的效果(如果没有gain mismatch的话)。这个deta sigma DAC抵消多模分频器相位注入的同时也引入了量化噪声(整形后集中于高频部分),如果其DSM量化器的level数为32,量化噪声水平将减小1/32,亦即pll环路不能滤掉的噪声将减小至1/32.

网友:
I guess the path mismatch between DSM-DA and FD-PFD limit the noise cancel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很对,单bit的DSM不行嘛?前面我一直采用的是单bit 的DSM结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级量化器如何实现呢?我还没怎么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求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补偿用DSM要用多比特。这里用的都是低通的DSM,量化噪声被整形到高频部分。如果补偿用DSM采用单比特,那么它补偿前面相位注入的同时,又引入了同样量级的量化噪声到环路中。所以你要用到多比特的DSM(也即将量化噪声功率降低,整形后的噪声功率谱整体下移)来降低噪声幅度。

多级量化器是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补偿用DSM要用多比特。这里用的都是低通的DSM,量化噪声被整形到高频部分。如果补偿用DSM采用单比特,那么它补偿前面相位注入的同时,又引入了同样量级的量化噪声到环路中。所以你要用到多比特的DSM(减小量化步进,降低量化噪声功率,整形后的噪声功率谱整体下移)来降低噪声幅度。

多比特量化器就跟多比特AD差不多,数字里面截取高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是采用单环多阶的结构吗?

网友:
单环,mash结构都可以,单环结构要看下在你需要的输入范围内是否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尝试一下,  是不是DAC compensation  这种方法指定有效呢,我都有点怀疑了

网友:
效果肯定是有的,我觉得改善十几dB问题不大
DSM我懂点,pll是新手,希望有机会请教一二

楼主:
cadence模数混仿(174283932),希望各位初学者和大神加入讨论!!!!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网友(2018-03-27):
回复 网友A:

阶数太高,反而不好,与分频系数N还有关系

网友(2021-01-05):
这个有相关paper吗

网友(2023-01-03):
最近在做DAC补偿,请问有这方面的论文或者资料可以学习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