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用hspice仿真过PLL的IP?

楼主(2012-07-09):
谁用hspice仿真过芯片中的PLL IP,因为这个PLL IP是买来的,没有仿真代码无法评估。

网友:
难道还提供了晶体管级netlist?赶紧提原理图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只提供的pdf文档的datasheet呀,没法仿真呀,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前辈干过这个事,主要还是想知道封装寄生电感对PLL的电源产生影响后,会使PLL产生多大的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ip核,仅仅只有pdf文档,其他啥都没有,怎么仿真?
不过既然是ip核(应该是硬ip吧),对方只会提供用法吧。
呵呵,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经验,因为涉及到封装现在PLL的模拟电源和地上不得不加相当于10nH左右的一根金线,我怕金线太长导致PLL抖动很大。

网友:
只有datasheet,想评估bonding的影响?还是把活扔给ip vender吧,别做无用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