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综合出现JK触发器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2-07-09):
电路前仿功能正确,综合完成之后,打开网表发现有好多JK触发器,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啊?现在一头雾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到啊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code 是否满足可综合
在综合 时,设置 set_dont_use *JK*

网友:
4楼说的对,因为你的设计用JK触发器就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综合的时候就自然用JK触发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综合器版本的问题,换了台服务器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