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改变FPGA输出管脚的电压值?

楼主(2012-07-09):
我用的FPGA芯片型号是CYCLONE II EP2C系列,请问是否可以把IO从默认的3.3V改成2.5v或者1.8v,我在device and pin options 里面设置了2.5v,但program之后测量还是3.3v,请问该怎么样改?

网友:
IO所在bank参考电压Vref要连接至2.5V(硬件电路),只改QII配置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