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floating的pin如何能够提示错误

楼主(2012-07-09):
检查lvs时,版图里有floating的pin,如何能够在图形界面里显示此项错误?
在lvs report里查看时,也只是显示warning,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很容易放过。
是否有什么设定可检查出来?

网友:
看了你的问题,我在想,你的那个pin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是电路内部而不需要接出去的,当初设计需要,后来改变了需求。要不然run lvs出来的结果绝对不是warning,而是error。所以,可以忽略!你可以看看此电路block对应pin的上一层block pin是否存在?

楼主:
这个pin是可以忽略的,不过抽出lef给pr时,这个pin可能会造成影响

网友(2017-02-17):
同求这个问题,感觉如果不报出来很容易导致pr麻烦

网友A:
Runset里面有一个option“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可以设定为NO,试试看有没有作用。

网友:
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一些警告的错误而已,可以忽略,若是楼主想做的仔细那就可以好好整一下,把那些floating的pin接到正确的位置,一般底层模块的floating pin 不影响顶层做lvs。

网友:
RVE不是能定位出这些floating的 pin 位置吗?

网友B:
增加LVS REPORT OPTION SP SPE In lvs rule. 有floating pin LVS 不会pass.

网友C(2021-11-10):
引用 网友B:
增加LVS REPORT OPTION SP SPE In lvs rule. 有floating pin LVS 不会pass.

增加LVS REPORT OPTION SP SPE之后,还是不报错,该怎么办?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C:
增加LVS REPORT OPTION SP SPE之后,还是不报错,该怎么办?

翻一下manual, 看看你的case 对应哪个option.

网友(2023-05-05):
不是SPE,是LPE,实测可以报出来

网友(2024-06-20):
引用 网友A:
Runset里面有一个option“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可以设定为NO,试试看有没有作用。 ...

请问这个option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