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0709

楼主(2012-07-09):
1、名称解释:IRQ、BIOS、VHDL、SDR、DDR、SOC;
2、VCO是什么,有哪些参数?
3、画出可以检测10010串的状态图,并用verilog实现。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答案稍后揭晓,最佳答案者30信元奉上~~~
-------------------------------------答案揭晓--------------------------------------------
1、
IRQ(Interrupt Request): 中断请求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VHDL(Very-High-Speed Integrated Circuit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高速集成电路硬件描述语言
SDR(Single Data Rate): 单倍数据速率
DDR (Double Data Rate):双倍数据速率
SOC (system on chip) : 片上系统
2、
VCO :压控振荡器,是射频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参数::1)频率受控范围;2)线性度;3)压控灵敏度;4)调制带宽;5)噪音;6)工作电压。
3、

用状态机实现见19L

用移位寄存器实现的序列检测器
module(input clk,i,output o);
  reg [4:0] i_buf;
  always@(posedge clk) i_buf<={i,i_buf[4:1]};
  assign o=i_buf==5'b10010;
endmodule

答案来源于网络及回帖整理,如觉不妥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IRQ全称为Interrupt Request,即是“中断请求”
BIOS是英文"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的缩略语,直译过来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它是一组固化到计算机内主板上一个ROM芯片上的程序,它保存着计算机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的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后自检程序和系统自启动程序。
VHDL全名Very-High-Speed Integrated Circuit HardwareDescription Language,高速集成电路硬件描述语言
SDR(Single Data Rate): 单倍数据速率
DDR Double Data Rate:双倍数据速率
SOC system on chip : 片上系统

网友:
VCO :压控振荡器,是射频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参数::1)频率受控范围;2)线性度;3)压控灵敏度;4)调制带宽;5)噪音;6)工作电压。

网友:
3. 用状态机做的都是傻子。当然是用移位寄存器。

module(input clk,i,output o);
reg [4:0] i_buf;
always@(posedge clk) i_buf<={i,i_buf[4:1]};
assign o=i_buf==5'b10010;
endmodule

网友:
挣钱太难

网友:
3楼很犀利啊

网友:
今天的就不想回答了。多谢你的信元啊!!至于第三提可以用case语句就可以解决。
这次我也长见识了:vco的是什么了

网友:
3楼的方法不错,已验证

网友:
VCO
压控振荡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看你称用『FSM做是傻子』就知道你没做过ASIC。

网友:
昨天忘记回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用状态机好,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
因为这个序列较短。
移位寄存器==窗口检测器,你使用了5个寄存器,用到极致也要使用4个。
但是使用状态机的话,逻辑复杂点,可以只用到3个寄存器。
这时可以评估一下面积了。

网友:
因为这个序列较短。
移位寄存器==窗口检测器,你使用了5个寄存器,用到极致也要使用4个。
但是使用状 ...
引用 网友C:
[url=

你这话放在15年前才有意义。现在除了IP供应商没人会去抠面积,因为往往裸DIE成本还没有封装贵。现在的芯片研发成本才是大头,节省设计时间和验证时间比什么都重要。第三题这个问题用移位寄存器来做,寥寥三行代码30秒内就能完美解决;用状态机的话得为循环判断问题绞尽脑汁,花数十倍的时间才能做完还保不准没BUG。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网友:
对于第三题,画出可以检测10010串的状态图,并用verilog实现。
我觉得这个是为了考察大家对状态机的了解程度,要不也就不用画状态图了,以下是我自己写的一段代码,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有问题,欢迎大家提出。

module j(clk , rst_b , i , o);
input         clk;
input         rst_b;
input         i;
output         o;

parameter         C1 = 0,
                        C2 = 1,
                        C3 = 2,
                        C4 = 3,
                        C5 = 4,
                        C6 = 5;

reg         [2:0]         CS , NS;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 (!rst_b) begin
                CS         <=        C1;
        end
        else begin
                CS         <=        NS;
        end
end

reg        reg_o;

always @(i or CS) begin
        case (CS)
                C1:        begin
                        if (i) begin
                                NS = C2;
                        end
                        else begin
                                NS = CS;
                        end
                        reg_o = 0;
                end

                C2:        begin
                        if (~i) begin
                                NS = C3;
                        end
                        else begin
                                NS = C2;
                        end
                        reg_o = 0;
                end

                C3:        begin
                        if (~i) begin
                                NS = C4;
                        end
                        else begin
                                NS = C2;
                        end
                        reg_o = 0;
                end

                C4:        begin
                        if (i) begin
                                NS = C5;
                        end
                        else begin
                                NS = C1;
                        end
                        reg_o = 0;
                end

                C5:        begin
                        if (~i) begin
                                NS = C6;
                        end
                        else begin
                                NS = C2;
                        end
                        reg_o = 0;
                end

                C6:        begin
                        if (i) begin
                                NS = C2;
                        end
                        else begin
                                NS = C4;
                        end
                        reg_o = 1;
                end

                default: begin
                                NS = C1;
                                reg_o = 0;
                end
        endcase
end

assign o=reg_o;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把第三个问题答案修改,上面是我写的代码,您可以验证以下。

网友(2012-08-19):
那个移位寄存器的方法应该是左移寄存器而不是右移吧?右移的话是检测01001.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怎么觉得只用5个状态就够了呢,而且需不需要把输出另写在一个always模块里面,新手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代码风格问题,我习惯于这样写,5个状态那种状态机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没有写过那种。你可以自己写了测试一下就知道对不对了。

网友:
继续丄题

网友:
看来我是傻子,上学时看到检查状态的想的都是状态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