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前仿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模拟设计同行们,我设计了一个运算放大器,前仿效果很好,后仿真在开环情况下有的管子不饱和,但是连成闭环后系统失调减轻了许多,管子都饱和了,增益什么的也都正常,那开环的问题还用管吗?是不是以闭环为准?
    还有后仿真中由于寄生电容,PM下降到60,可以接受吗?tran输出波形还可以,就是一开始有一下过冲。

网友:
前仿饱和,后仿会不饱和?
不管是开环还是闭环,结果都应该统一起来的,不会一个正常,一个有问题。开环的时候有问题一定要弄清楚,是不是环路分析的方法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真应该被列在FAQ中。运放的工作点用开环看没任何意义!

网友:
是的, 直流工作点不会受寄生电容的影响的. 应该是开环和闭环两种接法造成了不同的直流工作点的缘故.

网友:
这说明设计还是有点问题或者验证的方法不对。运放都是在管子饱和下工作的。

网友:
use open loop to test an opamp is a stupid way!
when do post-layout simulation, lod/wpe effect will change the parameter of device such as vth.
so the operation point will shift. If the opamp is in open loop status, it will be easily in incorrect status.
The close loop test bench must be used in opamp simul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ce...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七楼说的是,后仿真中发生失配会影响直流工作点,我现在只要闭环使用没问题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能说开环分析不适合做放大器频率域分析呢? 请注意这里说的开环仅仅是交流开环, 直流是闭环的. 也就是说对于交流信号, 这是一个开环回路, 但是直流工作点的建立仍然是通过直流信号的反馈来稳定的. 这样的分析有问题吗? 如果在这种开环结构下频率域的响应有问题,这个放大器一定是有问题的. 用闭环回路分析零极点,相位裕度不是不可以,但是不直观,也不准确. 至于饱和深度之类的直流工作点, 开环和闭环结构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抹一样的, 除非其中一个结构搭的不对.  我们所说的开环永远是交流开环, 直流闭环, 你说的闭环也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闭环仿真是加入iprobe的,所以你说的对,相当于交流开环,直流闭环(稳定静态工作点)。
    7楼说的也没错,只不过他说的开环仿真没意义是说直流也开环没意义,这个问题大家不必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七楼说的当然是没错啦. 但是要弄清楚的是前仿和后仿在饱和深度上是不应该有区别的, 因为这是直流特性. 如果仿真出来有区别, 一定是仿真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