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 教程案例(DTMF)中,IO assignment 文件中的PAD方向问题

楼主(2012-07-09):
今天看了一个IO assignmeng文件—dtmf.io ,对其中的PAD方向描述不太明白,
摘抄dfmf.io部分内容如下:
Version :2

Pad: IOPADS_INST/Ptdspip15 N
...
Pad:IOPADS_INST/Pcornerur NE
Orinet:R0
Pad:IOPADS_INST/Pcornerll SW
Pad:IOPADS_INST/Pscanckip W
...
Pad:IOPADS_INST/Pspifsip W
Pad:IOPADS_INST/Pcornerul NW
Pad:IOPADS_INST/Ptdspop00 S
...
Pad:IOPADS_INST/Ptdspop07 S
Orient:90
Pad:IOPADS_INST/Pcornetlr SE
Pad:IOPADS_INST/Ptdspip07 E
...

问题1:Orinet:R0 行以上的PAD (N side) ,实际方向是R180,但是文本中并没有说明啊?
问题2:io文件中位于W side 的PAD,声明方向是R0,实际方向是R270
问题3:io文件中位于S side 的PAD,声明方向是R0,实际方向是R0
问题4:io文件中位于E side 的PAD,声明方向是R90,实际方向是R90

随后,看了看ug,没有解决,倒是又发现一处不明白,上图:

图片的问题是:pad1的offset = 235.0
                   pad2的offset = 296.125
                   那么,最前面的offset:0.0000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pad 位于w side , 方向是R0 ,却不是上一个例子中的R270 ?

真是有点晕,这两个例子都是encounter UG中的例子。。。

网友(2013-07-17):
能把DTFM共享一下吗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counter安装目录下有

网友(2013-09-06):
是不是对R0 R180之类的理解有误啊?我也不明白他们的含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 PAD 自己放的 那个较对着的方向都是die的边界 我觉得可能是bug吧? 只有bottom是R90
其他应该都不是, 你用的几点几的encou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