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里 在dump verilog netlist 时,为什么DCAP单元不能dump出来【已解决】

楼主(2012-07-10):
astro里 在dump verilog netlist 时,为什么DCAP单元不能dump出来?我试过各个选项,而且也在MUST DUMP CELL这里填入了DCAP单元名称,但还是出不来?不知道这么回事呀。希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吗?悲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悲哀啥?
用EDI和ICC的居多吧。 那两个工具能用相关option出来这种physical cell,astor应该也行,再查查手册看看

网友:
问楼主一个问题,这种physical cell Dump出 Netlist有用吗?
假如说能Dump出来,那么在netlist里头是得用那种门来表示呢,是buffer还是inv呢?
如果在netlist里头等dump出physical cell,笑话就大了。

physical cell能在GDS中出现,netlist里头不应该出现。

网友:
要做lvs吧

网友:
你是估计呢,还是确定。

网友:
5樓可能誤會了,
J大說的netlist 應該指的是 verilog,
DCAP 作為一個電容, 其行為模式無法用verilog描述,
所以dump 不出來也是合情合理的
(身為一個修車工人, 隨身帶著一個板手, 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如果是spice netlist, 作為lvs用途時,
那這顆dcap就必須存在, 電容對於post-sim 是有其重要意義的,
應該大多是在將verilog 轉成 spice後,
才另外加上去的,
否則永遠netlist INCORRECT QQ

楼主:
连std cell fill 都能出现在Verilog网表里,为什么DCAP不能出现在Verilog网表里。再说,我以前做smic13时DCAP能出现在Verilog网表里,而现在做smic18却不能做到。目前只能另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