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看不懂,求解答

楼主(2012-07-10):
为什么是PM等式中要GB/P1,GB/P2,GB/P3

网友:
第一行的s 变量用单位增益带宽的频率点GB带进来,求得在该频率点GB的相位迁移。在反馈接法中,闭环回路的增益为一,对应的频率点GB就是该系统要处理的信号带宽。如果该频率点相移达到或超过180度,负反馈变成正反馈。

网友:
所谓相位裕度,就是你增益为1的时候的相位跟180度差多远;
增益带宽积(或者说单位增益带宽)GB就是你增益为1时候的频率。
在这个频率处,你的第一个极点贡献了约90度的相移,arctan(∞)=90,第三个极点会应该在10倍GB之外,贡献的相移为arctan(1/10)=5.7度。所以求出此时第二个极点对相移的贡献arctan(GB/s2),为180-60-90-5.7=24.3度。所以GB/s2=tan(24.3)=0.45,即s2=2.2 GB

楼主:
哦,我明白了,在问一个,环路增益F* H(jw)  为什么反馈系数可以假设小于,等于1

网友:
这是讲补偿问题的,我们要将次零点补偿到2.2GBW(GBW可以认为是主极点)的位置,以此来获得60相位裕度。第二个是计算相位裕度的公式,这个公式很多书上个都有,你姑且认为每个极点都很使相位下降90度,相位裕度等于180减去三个(GBW/p)的反tan函数,把60度带进去就得到了2.2GBW的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负反馈的话反馈系数肯定<=1啊,如果你做正反馈的话就大于1了,但是那不就振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