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可以综合三态门吗?

楼主(2012-07-10):
三态门就是有一个控制信号,这个控制信号是低电平的时候,输出为高阻态。我在网上看到这种三态门不能用DC综合?是这样吗?如果真的需要三态门该怎么办?

网友:
可以手工例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能具体说说什么叫手工例化吗?小弟没听说过这种做法

网友:
我实验了一下,如果库里有三态门,dc是可以综合出三态来的。
手工例化就是直接例化库里的cell,类似
cell_name  inst_name(.A(),.OE(),.Y());

网友(2012-08-22):
回复 网友A:

    大侠  要是库里面没有三态门   那应该咋办啊??

网友:
真的要用到高阻吗? 如果确实要用到的话自己做一个就是了。片子内部还是尽量不要用得好,能用其他逻辑就用其他逻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