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道华为面试题,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7-10):
时钟周期为T,触发器D1的寄存器到输出时间(触发器延时Tco)最大为T1max,最小为T1min。组合逻辑电路最大延迟为T2max,最小为T2min。问,触发器D2的建立时间T3和保持时间应满足什么条件。
这个答案对吗?帮忙解释一下,谢谢啦!

T3setup>T+T2max

T3hold>T1min+T2min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别急,如果回复不满意,我会把它放到明天的每日一题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是大于某个数,你说能对吗?取个极限吧,建立时间无穷大,这还是触发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看这主意好,这个是华为的笔试题,正好大家也做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觉得不对,可是自己又不会分析,还是比较晕对于不同的问题,您能说的再详细点不,谢谢啊!

网友:
T1max+T2max<=T-setup;
T1min+T2min>=hold;
没有考虑什么时钟树啊,就这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

网友:
确定D2的Tsetup和Thold:

1) D1的Tco + max数据链路延时 + D2的Tsetup < T

2) D1的Tco + min数据链路延时 > D2的Thold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

网友:
就和楼主说的一样吧。

网友(2012-08-21):
同意九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解。

网友:
同意7楼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画个时序图吧,啥都明白了。

网友:
做成每日一题的话, 我提议还可以在两个FF的时钟上加上一定迟延*(skew), 就和S社的prime time 工具的计算模型近似了

网友(2013-07-27):
同意7#和9#的答案,不考虑Skew和Jitter的话就是这个答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考虑skew的话,是不是Tset_up<T-(t2max+t1max+tskew)?

网友:
同意九楼的观点。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3-09-14):
7楼正解,延迟不能太大不然满足不了建立时间,延迟不能太小不然满足不了保持时间

网友(2014-02-15):
In my view:
                     Tsetuptime<=T-T1max-T2max;
                     Tholdtime<=Tmintime+T2mintime;

网友(2014-05-10):
建立时间是对的。保持时间我感觉应该是:
Tsetup = Trequired-Tarrival=T-(T1max+T2max)。
纯属自己的看法,对不对啊?

网友:
为什么保持时间不用考虑周期T

网友:
T3setup < T-T1max-T2max

T3hold < T1min+T2min

应该都是小于吧,否则就时序违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

网友(2015-04-21):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啊

网友(2016-03-28):
数据输出延时(Tco):这个时间指的是当时钟有效沿变化后,数据从输入端到输出端的最小时间间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此楼正解

网友(2017-07-11):
回复 网友D:

正解

网友:
其实画个图考虑一下数据路径就好了阿 也没有skew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