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功耗仿真

楼主(2012-07-10):
请教各位大神,我现在正在做SAR ADC,请问在spectre里如何仿真功耗,万分感谢!

网友:
probe power/gnd pin, do transient simulation, and calculate average current

网友:
对VDD节点处电流积分求出平均电流即可

网友(2012-08-31):
学习一下,顺便挣点钱。

网友(2012-12-19):
果然要使用函数啊,这个还是很强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波形很多时候都要用到函数呢。。。

网友:
保存电压节点的电流,跑仿真,用average计算即可

网友:
output - to be save ,选择节点,再calculator计算rms值

网友(2013-06-06):
回复 网友B:

   计算电流的rms是整个转换过程中进行的吧?但如果降低ADC的转换速度,也就是加长了这个转化时间,那么计算出的电流的rms肯定会变小吧,请问这样衡量SAR ADC的功耗合理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If I reduce the sample rate of SAR ADC,then the transition time will be longer and the average current will be smaller. Is this method reasonable?Thanks!

网友(2014-06-27):
caculate by CAD tool !

网友:
功耗可以再VDD上面加一个小电阻,然后看电阻上面的电流

网友(2020-04-15):
小白初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