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 时钟问题

楼主(2012-07-10):
fifo的写时钟和读时钟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是随便设,如果是随便设的话,那是不是有些数据可能被丢弃了,请大家帮忙,望讲解详细点、、、

网友:
没设计过fifo,建议你在论坛搜索,有很多资料

网友:
为什么要设计FIFO, 时钟肯定不同嘛, 可能频率不同, 也可能同频但是不同源
有可能数据被丢弃的, 看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同时间域我是知道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有一组数据输入到fifo,譬如0到255循环,从fifo输出的数据我也要它是0到255,也就是说数据不丢失,那输入、输出时钟应该满足什么要求,是不是和时钟没关系?

网友:
可以说没有关系,只是写满了不会再写,读空时不能再读而已~~
即如果要保证所有要写的数据真正写入,则在非满时写;否则会“漏写”,可以通过full标志判断
要保证读出所有写入的数据,则在非空时读;否则会“重读”,可以通过empty标志判断。

网友:
读、写时钟还有深度这些的都是和你的应该场景紧密相关的。
比如我做的,就会考虑带宽、多久不丢包,丢包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