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情况啊,找不到默认的管脚?

楼主(2012-07-10):
#KL: changed the ordering of the GTP LOCs to match the Board
# PCIe Lanes 0, 1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0].GT_i" LOC = GTP_DUAL_X0Y4;

# PCIe Lanes 2, 3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2].GT_i" LOC = GTP_DUAL_X0Y3;

# PCIe Lanes 4, 5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4].GT_i" LOC = GTP_DUAL_X0Y2;

# PCIe Lanes 6, 7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6].GT_i" LOC = GTP_DUAL_X0Y1;

ERROR:ConstraintSystem:59 - Constraint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0].GT_i" LOC =
   GTP_DUAL_X0Y4;> [pcie_dma_top_x8_plus.ucf(75)]: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0].GT_i"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ERROR:ConstraintSystem:59 - Constraint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2].GT_i" LOC =
   GTP_DUAL_X0Y3;> [pcie_dma_top_x8_plus.ucf(78)]: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2].GT_i"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ERROR:ConstraintSystem:59 - Constraint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4].GT_i" LOC =
   GTP_DUAL_X0Y2;> [pcie_dma_top_x8_plus.ucf(81)]: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4].GT_i"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ERROR:ConstraintSystem:59 - Constraint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6].GT_i" LOC =
   GTP_DUAL_X0Y1;> [pcie_dma_top_x8_plus.ucf(84)]: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6].GT_i"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有没有人懂 UCF 约束啊, 报错说找不到管脚,我也找不到……

网友:
查RTL里有没有这个信号吧?如果没有,直接在UCF里,把这个删掉就好了。

网友:
你是直接用的人家的EXAMPLE吧?那里的路径 Constraint <INST
   "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0].GT_i" LOC =
   GTP_DUAL_X0Y4;> [pcie_dma_top_x8_plus.ucf(75)]
是人家相对于它的设计里写的,你的新设计里面肯定发生了变化,比如顶层,可能就是不ep,你可以在modelsim之类的工具里确认下路径,

楼主:
   嗯 ,确实是的, 我按照名字改了改名字就好了。

网友(2012-08-09):
请问"ep/BU2/U0/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D[0].GT_i"
这个路径是怎么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