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的零点补偿问题

楼主(2012-07-10):
在设计二级运放时,单位增益带宽只跟第一级的跨导和补偿电容有关,零点补偿电阻是把右半平面的零点移到左半平面,从而改善相位裕度,
但是仿真时发现,零点补偿电阻的改变还会改变单位增益带宽,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能把零极点分开来看。当然,初略的可以看成他们是独立的。
   但实际他们之间会相互影响,整个bode图是所有零极点整体作用的结果。
   零点是使幅频特性曲线向上+20dB/dec,即使他在GBW的外面,那么他会在一定程度上把整个rolloff向上提,这样你就看到UGF增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用Matlab仿真一下,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次看你回答问题都很赞!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哪里高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夸奖!
   我对这种基础性的问题理解的还可以,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小硕
   目前在KULeuven学习

网友:
版主的讲解很到位。两级运放加入零点可以改善GBW。

网友:
回复 网友A:

    feynmancgz 的解答真相当到位啊.路过的童鞋学习了,谢谢.KULeuven的IC相当强的呀,膜拜下.刚正看W SANSEN的介绍呢,呵呵

网友:
feynmancgz 的解答真相当到位啊.路过的童鞋学习了,谢谢.KULeuven的IC相当强的呀,膜拜下.刚正看W SANSEN的介绍呢,呵呵

网友(2016-04-10):
回复 网友A:

    零点会使GBW增加,那此时GBW对应的相位裕度也会改变。我刚学集成电路,在做二级密勒补偿的运放,师兄要求我做到75度相位,200M带宽,相位裕度达不到,只能改变调零电阻了,但是改变了调零电阻,带宽增加了,增加后的GBW对应的相位裕度没有得到改善,此时除非去改变补偿电容Cc的值,可是这样子做应该是不对吧,我师兄说Cc要定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带宽要做到200M,还要点功夫才行呀!
      第二级电流给的多少呀?把第二级的电流增大一点(提高第二级的gm),你会发现,海阔天空!

网友:
回复 网友E:

   第二极电流我现在是给600uA,我师兄给我的指标,臣妾做不到那,带宽现在是可以做到200M,但是相位裕度要做到75度,我感觉现在的问题是非主极点的问题,我是用gm/id的设计方法的,如果增大gm确实是可以,我现在非主极点已经是按照3GWB设计的了,之前也试过增大电流改变gm,但是相位裕度变化不多,相位裕度只能到65度(增大电流是在不考虑功耗的情况下了,如果考虑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真的必须要达到PM=75°,在除了主极点之外(贡献-90°的相移),那么你的次主极点,RHP zero等只能贡献-15°的相移,按照这样子计算,单次主极点在3GBW就会贡献-18°左右的相移,是不能够满足需求的。一般要达到6倍左右的GBW才能够使整体的PM满足需求。这还没有考虑到你的RHP zero的影响!此时也要用其他方法抵消掉RHP zero才行!   200M的二级放大器,我也没有做过,但是高速放大器一般功耗都比较大,以减小寄生电容!如果你还做不出来,建议重新开一个帖子,上图,叫大家给你分析分析吧

网友(2016-07-03):
回复 网友F:

   我做的一个运放,P2一直在GBW里面,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