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语法求助

楼主(2012-07-10):
module test;
import uvm_pkg::*;

uvm_event_pool ep=new("ep");

initial begin
uvm_event e;
e = ep.get("fred");
e = ep.get("george");
uvm_default_table_printer.knobs.reference = 0;
ep.print();

begin
uvm_report_server svr;
svr = _global_reporter.get_report_server();

svr.summarize();

if (svr.get_severity_count(UVM_FATAL) +
svr.get_severity_count(UVM_ERROR) == 0)
$write("** UVM TEST PASSED **\n");
else
$write("!! UVM TEST FAILED !!\n");
end

end
endmodule

疑问1:svr = _global_reporter.get_report_server();
_global_reporter 是啥意思啊,文档里查不到
疑问2:uvm_event e;
e = ep.get("fred");
e = ep.get("george");
啥意思啊

网友:
这个东东的确文档查不到,只能看源代码。不过源代码很难看懂,我也觉得很烦!

网友:
第一个的_global_reporter_估计是一个全局的对象,是一个singliton的可能性很大,这里就是告诉你,你的环境里面的报告机制的句柄吧,我是根据后面的代码推导的,具体含义确实需要看底层函数库了。至于第二个,你可以找找event_pool的相关定义。

网友:
这个在VMM里面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uvm_event e;     声明事件(event)
e = ep.get("fred");   从event_pool中取出“事件(uvm_event)”,如果事件fred不存在,则新建之。
e = ep.get("george");

网友:
这个源代码确实有点难看啊!

网友(2018-11-27):
我就想知道knobs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