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产生parasitic文件给PT做后仿出现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2-07-10):
当PT read spef文件的时候出现了如下的错误,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呢,会是哪里的问题!
# Read in SPEF file
read_parasitics -quiet -format SPEF ../netlist/dac_decode.spef.max
Warning: The option '-quiet' is now the default and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UI in a later release. You can use '-verbose' to get the old default behavior. (UITE-474)
Information: Derived library resistance unit is 1.000000 Kohm (Time unit is 1 ns, and Capacitance unit is 1.000000 pF). (DES-028)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U1312:B 0) on net s5[12]:

Pin 'U1312/B'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U1322:B 0) on net s5[12]:

Pin 'U1322/B'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U163:B 0) on net s5[12]:

Pin 'U163/B'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U43:A 0) on net s5[12]:

Pin 'U43/A'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U75:A 0) on net s5[12]:

Pin 'U75/A'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U41:A 0) on net s5[12]:

Pin 'U41/A'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U46:A 0) on net s5[12]:

Pin 'U46/A'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U39:A 0.000147039) on net s5[12]:

Pin 'U39/A'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di[7] 3.16059e-05) on net s5[12]:

Pin 'di[7]'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楼主:
问题好像是版本问题!文件版本太新了,工具out了!

网友:
netlist和spef好像对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比较老点的ICC重新做了一遍,给PT后仿就可以过了,没有出现error!

网友(2012-12-05):
回复 网友B:

   大侠 可否告知小弟导出v文件和spef文件的命令??小弟设置的出来有很多的error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175/Y' in design 'top'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41/D' in design 'top'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57/B' in design 'top'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43/C' in design 'top'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42/C' in design 'top'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61/B0' in design 'top'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27/A1' in design 'top'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81/A1' in design 'top'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76/A0N' in design 'top' (DES-002)
求大侠给指点下???急急急!!拜求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老3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  你是???能不能给我讲述下 你输出v文件和spef文件的命令呢???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也是在论坛下的,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2017-10-31):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