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源版图的处理

楼主(2012-07-10):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版图中有数字和模拟部分,我将数字部分用subd层次覆盖后,lvs没有问题。
但是又将模拟的某个模块单独供电(从PAD上加了一组VDD和VSS),用subd层次将此模块覆盖,但lvs时,版图一直认不出两模拟的地线。
请问,怎样才能将两模块的VSS分开?

网友:
模拟有两个地?  那就把一个地用subd 盖住. 注意不要有漏盖,也不要多盖.

网友:
subd我理解是基板分离层(LVS 识别层),不是一遇到两个地就加这个层
您的情况时两个VSS PAD出去,这个就不能用subd去分离,因为这种情况时真正意义上的基板分离,有些
工艺是用DeepNwell分离不同电位,有些时在P-SUB外围加NW-guardring进行物理上的分离。
希望回答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