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反馈系数可以假设小于等于1

楼主(2012-07-10):
为什么反馈系数可以假设小于等于1

楼主:
在稳定性分析的时候

网友:
因为这比较常见,仅此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放大器为例。
  从某一种角度,你可以看。
  当反馈系数大于1时,由于In/Out= 1/f,那么增益就变成小于1了。
  当我们设计一个放大器时,为什么增益需要小于1呢?我们可以直接用电阻做分压就完了嘛。
  所以,我们一般都设定反馈系数最大到1,这样增益也就是最小到1,这就是最坏情况。
  这种最坏情况是比较general的,对许多参数而言都是最坏情况,所以我们经常需要将放大器接成buffer形式进行测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还有一点
   在某QQ群里有人问到了,我就说一下
   对于使用无源器件作为反馈网络
   依据能量守恒,你不可能在输出端得到比输入端更大的能量

   这样,反馈系数是肯定要小于1的

楼主:
呵呵,就是我问的

网友:
最差的情况就是反馈系数是1咯。

网友:
路过的菜鸟学习了,正学习反馈呢,分析相当到位啊,真心谢谢

网友:
反馈系数不是能量比,而是U/U,I/I,I/U,U/I,所以即使是无源反馈网络,反馈系数也可以大于1,例如一个由升压变压器组成的反馈网络。它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另外需要指出,反馈系数大于1,并不意味着震荡或不稳定,例子同样是升压变压器做反馈网络的增益小于1的OPA,增益小于1有没有意义呢?有,输出严格的分数电压而又有很低的输出阻抗,这是电阻分压办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好,补充的很好。
   特别是指出了“反馈系数并不是能量比” !
   我的解释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错误的。
   我只是想让人从感觉上理解起来更容易。
   但楼上提出的的确值得注意。
   但集成电路中,我们会很少用到变压器,RLC网络作为反馈网络
   而对于OpAmp的外接电路,还是会用到的
   在集成电路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假设反馈系数小于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有输入端和输出端两个端口没有VDD你是对的,但是VDD也会引入能量,输出端的能量可以大于输入端的能量,因为有电源在供电,而且别忘了正反馈是存在的(环路振荡器),正反馈使用时,反馈系数大于1。我们之所以假设反馈系数是小于等于1的是因为我们用的负反馈。所以楼主要问的实际上是为什么负反馈的系数要假设等于或者小于1,这就自问自答了,已经是负反馈,反馈系数当然小于等于1.

网友:
呵呵,讨论很热闹哦。我也来补充一下吧,其实很容易理解啦,我们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尤其是闭环系统稳定性的时候,最爱从频域着手,为啥?因为有Nyquist和Bode等先辈提出的稳定性判定准则可以用,很方便。

那么最关键的点,也是所有的designer都在关注的频率点在哪里?就在环路传函为1的那个频率点。也就是使|βA(s)|=1这个方程成立的频率。A(s)是放大器的正向传递函数,该复函数的模一般肯定是大于1的吧,β=1/A(s),所以β被假设为小于1是真正有数学意义的哦,不是随便乱假设的哦,呵呵。

费曼版主从物理上说的反馈放大器增益近似等于1/β,所以一般要反馈系数要小于1也是很正确的,毕竟,一般还是放大,而不是去衰减。

网友:
我怎么觉得大家越讨论越混乱了?原来大家卖单独的opa,拿出去鬼知道会怎么被使用,但一般正常的人都是用无源器件搭个反馈,所以设计opa时如果保证反馈系数为1也能稳定,那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了。现在百分之六七的情况是设计片内opa,怎么使用都已经知道了,这时候考虑稳定性其实根本不需要知道反馈系数,因为影响稳定性的是环路增益(A*beta),而不是A或者beta。

网友(2012-10-29):
真的学习了,eetop是个神贴

网友(2013-02-28):
people use to say: no pain, no gain; no gain, no feed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