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下,TIEHiLo是什么?250nm工艺,有必要add TIEHiLo么?

楼主(2012-07-10):
如题,求助!

网友:
针对网表里有1'b0 和1'b1时候

网友:
正如楼上所言,这样不把0,1直接连到GND,VDD,而是通过连接到两种单元(TIELO,TIEHI)来连接

网友:
不加一般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增加了gate被击穿的风险. tie cell 相当于连了个电阻在gate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里面貌似没有,是有TIE1和TIE0,这是TIE cell么?我看综合的网表出来就有这个了。

网友(2013-04-25):
我们做的180nm和90nm的都没有加。
250nm不加应该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