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的基本问题

楼主(2012-07-10):
我在用encounter做P&R时,把网标读进去之后,encounter只显示了宏单元(浅蓝色),而没有显示出标准单元(红色),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

的。不知道哪位同仁以前出现过这种问题,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少加了标准单元的LEF文件了吧。

网友:
place之前一般看不到standard cell

网友:
刚读完网表看不到std cell很正常啊。。。
还有如果是place完的话,floorpaln view看不到也很正常,你开physical view应该能看到的。如果还看不到,那就是你的std cell的lef没有读吧?

网友:
没有place就相当于没有打散,是以module形式显示,place后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2012-08-29):
我问题相反,没有显示宏单元

网友:
進入floorplan view 看mac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