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下载问题:verifying device...failed at address

楼主(2012-07-10):
调试XC2S400遇到问题:下载FPGA可以,但下载到PROM就不行
总是显示:
verifying device...Failed at address,8768'1' : verification terminated
谢了

网友:
JTAG信号完整性不好,USB的话尝试降低频率,并口的话检查一下JTAG信号是否有毛刺。还有个可能就是PROM内部Flash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impact里的flash类型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