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图中结构的电路

楼主(2012-07-10):
如图,下面两个电流DAC,左边由C[14:0]控制,右边则是C[14:0](有上划线)控制,应该是互补关系,即例如左边为10101010101010,右边则是01010101010101
我觉得1指相应那组管子导通,而0指关断
请问有什么办法进行仿真检验?谢谢

网友:
可以用veriloga  写个你想要的控制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我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