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中如何测量波形两点之间的差距

楼主(2012-07-10):
之前ic51的看图工具在awd时能够a和b之间看两点的差,wavescan时m和a。但是在61下如何测量呢?

网友:
试一下  d

网友:
m,还是n
或者 a b
有点忘记了

网友A:
先按A到你要测的波形上,再按B到你要测的波形上的另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按两下a就行了啊

网友(2021-01-05):
蛮有用的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A:
先按A到你要测的波形上,再按B到你要测的波形上的另一点就可以了。。

多谢

网友(2021-08-11):
先按a再按b测量
也可以按r或m再按d测量

第二种可以测多个,第一种只能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