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各位大神赐教,两级运放问题

楼主(2012-07-10):
最近遇到一电路如图,图中两级运放的输出与输入的一端(n6管)连接形成电压跟随,另一输入端(n5管)接地,导致两级运放的输出失踪输出低电平。是这样理解的么??如果是这样,运放的输出那不就始终都是零电平了,那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明白你想问什么
   你这个运放的输入共模范围应该不能到0吧,估计都没法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说,这样运放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NMOS输入,输入共模范围达不到0,输入管没法导通,无法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图哪里来的?没有说明什么的吗?还是哪里提出来的?这应该是个两级运放buffer,但是如果照现在这样接是没法工作的,如果2j3是个是使能端口的话你的最低共模输入大约相当于VGS5+(VGS-VTH),不可能是零。你再问问给你电路的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2J3和2L4都是偏置电压,提供偏置电流的。这个图是从Epson芯片中提出来的,版图上明确为n5管栅极接地的。但是确实觉得接地就没法工作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版图上可以明确看到n5管栅极就是接地的,所以就搞不懂是怎么个情况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再好好看看版图吧,有很多管子是dummy的,运放的输入直接接地,就是轨到轨运放都做不到的。而且就像你自己说的,接地就不工作了,这样肯定是不很工作的。还有你不一定依赖提取版图的,只要把这部分的功能实现了,你自己设计也是没问题的,别人的永远只能是参考。

网友:
你最底下那个vddpad接的是开关管,上面2J3和2L4是偏置电压,建议你把整体的datesheet读一下,估计下大概这块是做什么的,然后把这部分的输入找到,看看输入什么信号(直流信号,交流信号),再回过来看版图找找版图里还有什么线是接到这里的,两者一联系就能突破了,我们提版图时都这么干。这个提出来的版图很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我怀疑那接地的n5其实是个dumm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最底下的那个管子接的是数字块的输出,就是个开关管,仿真的时候直接接高电平的。我再好好看看版图吧,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