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gma-delta 调制器问题

楼主(2012-07-10):
我做了一个单级三阶前馈sigma-delta调制器,在做工艺角仿真时,ff工艺角下所有温度都能达到90db以上的信噪比,tt工艺角下-20摄氏度以上也能达到90db以上的信噪比,但在-20摄氏度以下随温度降低信噪比出现了10db左右的下降。而在ss工艺角下调制器基本失去了噪声整形的功能,将信号输入幅度减小信噪比也没得到提升。同时我在ss工艺角下将信号带宽和采样频率都降低了一半,信噪比没有改变,基本排除了运放带宽和SR的原因。另外我采用的低电压设计,电源电压为1V,不知道运放的输出电平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是不是运放增益下来了,最好看看每级输出信号的摆幅及摆幅较大时运放增益

网友:
SDM Loop become uns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