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cell是什么功能,求助。。。

楼主(2012-07-10):
小弟在lib.v里边看到一个cell,不知道这个cell是什么功能,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module BUFB1(O, I, EB);

output O;

input I, EB;

//Function Block

`protect

bufif0 g1(O, I, EB);
这个bufif0是什么运算啊???这个cell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继续求助。

网友:
verilog语法定义的吧, 不是实际的cell, 自己查查. 这个看意思就是个带enable的buffer

网友:
这是一个带三态的buffer, verilog  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