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CC做floorplan时 pg strap的打孔问题

楼主(2012-07-10):
我在使用ICC做floorplan时,M6的pg straps会直接和M1的follow pin打孔,严重影响后面的routing;求教在pg straps打孔时金属的layer设置,使得高层金属在特定的金属层打孔,比如M6只和M5打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用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定义最高层、最低层

如果是用template 做PNS的话有个stack via的选项

楼主:
方法有效 谢谢

网友(2012-09-28):
加routeguide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罩上M1到M4的routeguide,就不会和其他层打孔了,
另外求教一个如何设置孔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