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射频集成电路与微波毫米波集成电路的区别?

楼主(2012-07-11):
忘各位前辈说说,谢谢。

网友:
很难一两句说的清楚。

射频属于微波的低频段,有些元件采用集中参数元件,而毫米波属于微波的高频段,元件大多是分布元件。

很难在论坛作详细说明。

网友:
最好百度或google了解这方面。

网友:
谢谢一楼的解释

网友(2012-08-12):
最关键的差别在于电路中的元件是否仍然是集总元件。随着半导体工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器件被集成在半导体芯片上,因此,被认为属于射频电路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网友:
毫米波比较高频喔

网友(2012-10-03):
頻率的差異

网友:
当然所用的器件类型也是存在差异的,射频集成电路可以使用si基CMOS,不过MMIC的话一般使用化合物半导体器件

网友(2014-12-19):
我所了解的是MMIC频率更高

网友:
讚成是MMIC較高 從幾GHz~幾百GHz
         RFIC       MHz~  GHz

网友(2015-02-15):
我决的应该是路和场的区别,如果能用路的方法解决的电学问题,应该归结到射频电路,如果用场的方法解决的,应该归结到微波毫米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