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中的stb仿真

楼主(2012-07-11):
在环路中插入的电压源,也就是环路断开的节点位置,选取的时候有什么规则或者说是要注意的地方么?

因为我在不同地方断开后,stb放出来的幅频和相频特性曲线很不一样,不知道哪个才能正确反映环路的稳定性特征。

网友:
只有一个环路的话,曲线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则你的电路里有多个环路。

网友A:
楼上讲的有道理。尤其是你在不经意间把测试源放到另一个环路里面去了,就很明显会得到不同的bode plot以及PM和GM了。
一般把测试电压源放在loop中的高阻节点,eg,MOS的gate端。高阻节点受电压,低阻节点受电流。
另外,如果是multiloop的嵌套,把multiloop的common path断开加小信号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我确实是一个mulitloop的结构。之前的stb仿真结果比较诡异,于是我就用了比较传统的方法:用resBias设置不同的DC与AC电阻值。测量反馈点到输出的传输函数,得到的AC响应是稳定的。但是transient仿真结果却震荡了。

    我的问题是:在Muliloop结构中,使用传统的AC仿真是不是不能准确反映环路的稳定特性。如果用stb仿真,即你提到的断开common path的方法,是不是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STB仿真的结果和加大电感、大电容和小信号源的AC仿真结果是一致的,以前我特意仿真比较过。

网友C(2012-08-27):
有的相位是从0度开始,换一个地方变成180度开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是multiloop的嵌套,把multiloopcommon path断开加小信号源”,请问:common path指的是哪里?
     比如一个带运放的bandgap,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请问断开加小信号的时候,要在哪里断开?
     谢谢!

网友(2012-10-14):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4-10-29):
也遇到这个问题,多环路仿真stb仿真源加在不同的地方仿真出来的结果确实不一样,但是具体原因不清楚,望高人解答!

网友(2014-12-11):
回复 网友C:

   伙计,能仔细说明下么?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用ac仿真和stb仿真,结果中相频特性的相位起始点分别从0和+180度开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伙计,能仔细说明下么?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用ac仿真和stb仿真,结果中相频特性的相位起始点分别从0和+180度开始的,

网友(2016-05-23):
The loop-based algorithm provides accurate stability information for single-loop circuits and
multi-loop circuits in which a probe component can be placed on a critical wire to break all
loops. For a multi-loop circuit in which such a wire may not be available, the loop based
algorithm can be performed only on individual feedback loops to ensure they are stable.
Although the stability of all feedback loops is only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whole circuit
to be stable, the multi-loop circuit tends to be stable if all individual loops are associated with
reasonable stability margins.

网友:
对于多loop的电路,觉得还是AC仿真好些

网友(2016-08-10):
回复 网友D:

应该加在运放的输出和GATE之间。

网友(2018-07-19):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我一个单环的地方,把stb加在低阻节点和高阻节点,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
测试电压源放在loop中的高阻节点

网友:
只有一個loop 那結果應該是一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全差分的电路的输出有共模反馈,该怎么仿真?另外cmdmprobe如何使用?只要把输入和输出的连接线断开接上cmdmprobe就可以吗?输出的直流信号还要不要加?感谢

网友(2018-11-05):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用AC仿真环路的稳定性,有原理图吗?

网友(2019-09-23):
注意单环和多环的区别

网友(2020-03-16):
学习了~但是,如果断开位置不懂,导致仿真结果不一样,猜测是不是断开点不是高阻点呢?断开位置的选定原则要完全一致才好

网友(2020-07-09):
想请教下什么是Stb仿真,为何要这样设置

网友(2020-11-11):
引用 网友C:
有的相位是从0度开始,换一个地方变成180度开始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E(2021-04-08):
引用 网友A:
楼上讲的有道理。尤其是你在不经意间把测试源放到另一个环路里面去了,就很明显会得到不同的bode plot以及P ...

你好,多环路的commn path啥意思,比如tow-tomas结构怎么测stb

网友(2022-01-01):
多环路应该是加在多个环路共同经过的点处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E:
你好,多环路的commn path啥意思,比如tow-tomas结构怎么测stb

请问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对于tow-tomas结构,你是在哪里加的iprobe呢?

网友(2023-04-11):
引用 网友C:
有的相位是从0度开始,换一个地方变成180度开始了

可能你换的地方有其他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