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改进效率

楼主(2012-07-11):
请问怎样改进charge pump的效率,就是具体的改进步骤和哪部分对效率的影响最大,求指导!!

网友:
1.开关电阻
2.开关动态损耗
3.输出电压高低
如果输出电压为固定设计值, 则只需要考虑1和2.
简单的来讲,可以做一个效率的内阻和频率双参数扫描。效率即可得到很好的优化结果。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1.开关电阻
             2.开关动态损耗
能否说的具体些,我是新手,还希望大神多加指点。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Dickson 电荷泵,那么比较重要的因素有:
P-N结器件的阈值:所以一般选用低阈值甚至零阈值的器件
时钟信号的幅度:所以经常使用倍压电路
节点寄生电容:所以仿真时务必带上预估的寄生电容一起仿
电荷存储用电容:所以不要选太小的电容,尤其是和寄生电容值接近的电容大小
时钟信号的占空比: 直接导致充电时间的长短
负载电流:Obviously

网友:
说的很全面

网友(2012-10-06):
纹波要求和效率的折中。

网友(2013-01-10):
结构决定了不少东西

网友(2022-07-05):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Dickson 电荷泵,那么比较重要的因素有:
P-N结器件的阈值:所以一般选用低阈值甚至零阈值的器 ...

如果你说的是Dickson 电荷泵,那么比较重要的因素有:
P-N结器件的阈值:所以一般选用低阈值甚至零阈值的器件
时钟信号的幅度:所以经常使用倍压电路
节点寄生电容:所以仿真时务必带上预估的寄生电容一起仿
电荷存储用电容:所以不要选太小的电容,尤其是和寄生电容值接近的电容大小
时钟信号的占空比: 直接导致充电时间的长短
负载电流:Obviously

=>  how about clock phase phase ??

dual phase cross-couple  ?

or  4 ph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