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电流源定义

楼主(2012-07-11):
请问大家在HSPICE的.sp中, I(t) = I * (exp(-t/ta)-exp(-t/tb)) 这样的一个电流源该如何表示?

多谢多谢!!!

网友(2014-03-10):
同问。你是做SER的么

网友:
If I,ta,tb are constant values
GXXX node1 node2 cur='I*(EXP(-TIME/ta)-EXP(-TIME/tb))'

网友:
可以直接用EXP那个实现,一个exp就可以搞定,参考HSPCIE sa 2010,今天上午刚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