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晶体管级电路图问题,求教

楼主(2012-07-11):
正在分析一个电路图,可是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分析不下去了。  电路里VS作为输入端可是结了两个反向二极管,不知道这两个反向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呢,如果只是组织VS端的输入,那么为什么有VS端口输入呢?

网友:
首先你要对这几个二极管的工艺结构搞清楚,这几个二极管是不是P-/N+ 或 P+/N-的结构,若是就是普通的二极管了。另外还有P+/N+的结构构成齐纳二极管的形式,也即是稳压管。
    如果单从电路上来看还看不出所以然。感觉这几个二极管像是稳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我再查查二极管的种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