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询问一个基本level shifter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下图是一个最一般结构的level shifter
可以是2V到5V电压的转换
也可以是5V到2V电压的转换

我的问题是:为啥它工作的worst case情况是 nHpL temp=-40degC  ?

好像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网友:
您是针对哪个Spec说他的worst case?

网友:
在这个情况下n mos管的阈值高,p mos的阈值低,在低温下翻转点较高,很容易使得输入为2的时候,不足够使得level-shift的翻转电压使得5V跳变成“0”

楼主:
hello, xiaowanzi88

多谢您的提问
针对的SPEC是,levelshifter可以翻转。输出电平可以在电源电压10%到90%的范围内翻转。

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一般是低到高吧,高到底就不要这么复杂了

楼主:
在这个情况下n mos管的阈值高,p mos的阈值低,在低温下翻转点较高,很容易使得输入为2的时候,不足够使得l ...
引用 网友A:

hello, Linxin3

多谢您的回答哦。

对于“NMOS阈值高,不好翻转” ,我可以理解。
对于“ PMOS阈值低,不好翻转” ,本人愚钝,我不太能理解。
能不能再具体地再解释一下啊??

楼主:
一般是低到高吧,高到底就不要这么复杂了
引用 网友B:

hello,semico_ljj
您说的没错哦,
一般是从低到高的转换需要用这种levelshifter
如果是高到低的转换,一般用两个普通的非门,就可以实现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