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进来瞧一瞧

楼主(2012-07-11):
请问这些写的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有什么错误(主要的错误和次要的错误)?然后更正~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module dcpu16_alu (/*AUTOARG*/
   // Outputs
   f_dto, g_dto, rwd, regR, regO, CC,
   // Inputs
   regA, regB, opc, clk, rst, ena, pha
   );

   output [15:0] f_dto,
                 g_dto,
                 rwd;

   output [15:0] regR,
                 regO;
   output          CC;

   input [15:0]  regA,
                 regB;

   input [3:0]          opc;

   input          clk,
                 rst,
                 ena;

   input [1:0]          pha;

   wire [15:0]          src, // a
                 tgt; // b

   /*AUTOREG*/
   // Beginning of automatic regs (for this module's undeclared outputs)
   reg                        CC;
   reg [15:0]                regO;
   reg [15:0]                regR;
   // End of automatics

   reg                 c;
   reg [15:0]         add;
   reg [33:0]         mul;
   reg [31:0]         shl,
                shr;

   assign f_dto = regR;
   assign g_dto = regR;
   assign rwd = regR;

   assign src = regA;
   assign tgt = regB;

   // adder
   always @(/*AUTOSENSE*/opc or src or tgt) begin
      {c,add} <= (~opc[0]) ? (src + tgt) : (src - tgt);
      mul <= {1'b0,src} * {1'b0,tgt};
      shl <= src << tgt;
      shr <= src >> tgt;
   end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CC <= 1'h0;
        regO <= 16'h0;
        regR <= 16'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 0x1: SET a, b - sets a to b
        // 0x2: ADD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0x0001 if there's an overflow, 0x0 otherwise
        // 0x3: SUB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0xffff if there's an underflow, 0x0 otherwise
        // 0x4: MUL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a*b)>>16)&0xffff
        // 0x5: DIV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a<<16)/b)&0xffff. if b==0, sets a and O to 0 instead.
        // 0x6: MOD a, b - sets a to a%b. if b==0, sets a to 0 instead.
        // 0x7: SHL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a<<b)>>16)&0xffff
        // 0x8: SHR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a<<16)>>b)&0xffff
        // 0x9: AND a, b - sets a to a&b
        // 0xa: BOR a, b - sets a to a|b
        // 0xb: XOR a, b - sets a to a^b

        if (pha == 2'o0)
          case (opc)
            4'h2: regO <= {15'd0,c};
            4'h3: regO <= {(16){c}};
            4'h4: regO <= mul[31:16];
            4'h7: regO <= shl[31:16];
            4'h8: regO <= shr[15:0];
            default: regO <= regO;
          endcase // case (opc)

        if (pha == 2'o0)
          case (opc)
            4'h0: regR <= src;
            4'h1: regR <= tgt;
            4'h2: regR <= add;
            4'h3: regR <= add;
            4'h4: regR <= mul[15:0];
            4'h7: regR <= shl[15:0];
            4'h8: regR <= shr[31:16];
            4'h9: regR <= src & tgt;
            4'hA: regR <= src | tgt;
            4'hB: regR <= src ^ tgt;
            default: regR <= 16'hX;
          endcase // case (opc)

        /*
        if (pha == 2'o0)
        case (opc)

          4'h0: {regO, regR} <= {regO, src};

          // 0x1: SET a, b - sets a to b
          4'h1: {regO, regR} <= {regO, tgt};

          // 0x2: ADD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0x0001 if there's an overflow, 0x0 otherwise
          // 0x3: SUB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0xffff if there's an underflow, 0x0 otherwise
          // 0x4: MUL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a*b)>>16)&0xffff
          // 0x5: DIV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a<<16)/b)&0xffff. if b==0, sets a and O to 0 instead.
          // 0x6: MOD a, b - sets a to a%b. if b==0, sets a to 0 instead.
          4'h2, 4'h3: {regO, regR} <= (opc[0]) ?
                                      {{(16){c}},as} :
                                      {15'd0,c,as};
          4'h4: {regO, regR} <= {1'b0,src} * {1'b0,tgt}; // force 17x17 unsigned

          // 0x7: SHL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a<<b)>>16)&0xffff
          // 0x8: SHR a, b - sets a to a>>b, sets O to ((a<<16)>>b)&0xffff
          4'h7: {regO, regR} <= src << tgt;
          4'h8: {regR, regO} <= {src,16'h0} >> tgt;

          // 0x9: AND a, b - sets a to a&b
          // 0xa: BOR a, b - sets a to a|b
          // 0xb: XOR a, b - sets a to a^b
          4'h9: {regO, regR} <= {regO, src & tgt};
          4'hA: {regO, regR} <= {regO, src | tgt};
          4'hB: {regO, regR} <= {regO, src ^ tgt};

          default: {regO, regR} <= {regO, 16'hX};
        endcase // case (opc)
         */

        // 0xc: IFE a, b - performs next instruction only if a==b
        // 0xd: IFN a, b - performs next instruction only if a!=b
        // 0xe: IFG a, b - performs next instruction only if a>b
        // 0xf: IFB a, b - performs next instruction only if (a&b)!=0

        if (pha == 2'o0)
          case (opc)
            4'hC: CC <= (src == tgt);
            4'hD: CC <= (src != tgt);
            4'hE: CC <= (src > tgt);
            4'hF: CC <= |(src & tgt);
            default: CC <= 1'b1;
          endcase // case (opc)

     end

endmodule // dcpu16_alu

  1.

/*

DCPU16 PIPELINE
===============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stages:

- Fetch (FE): fetches instructions from the FBUS.
- Decode (DE): decodes instructions.
- EA A (EA) : calculates EA for A
- EA B (EB) : calculates EA for B
- Load A (LA): loads operand A from ABUS.
- Load B (LB): loads operand B from ABUS.
- Execute (EX): performs the ALU operation.
- Save A (SA): saves operand A to the FBUS.

0| 1| 2| 3| 0| 1| 2| 3| 0| 1| 2| 3
      FE|DE|EA|EB|LA|LB|EX|SA
                  FE|DE|EA|EB|LA|LB|EX|SA
                               FE|DE|EA|EB|LA|LB|EX|SA
*/

// 775@155
// 692@159
// 685@160
// 603@138
// 573@138
// 508@141
// 502@149
// 712@153
// 679@162

module dcpu16_cpu (/*AUTOARG*/
   // Outputs
   g_wre, g_stb, g_dto, g_adr, f_wre, f_stb, f_dto, f_adr,
   // Inputs
   rst, g_dti, g_ack, f_dti, f_ack, clk
   );

   /*AUTOOUTPUT*/
   // Beginning of automatic outputs (from unused autoinst outputs)
   output [15:0]        f_adr;                        // From m0 of dcpu16_mbus.v
   output [15:0]        f_dto;                        // From x0 of dcpu16_alu.v
   output                f_stb;                        // From m0 of dcpu16_mbus.v
   output                f_wre;                        // From m0 of dcpu16_mbus.v
   output [15:0]        g_adr;                        // From m0 of dcpu16_mbus.v
   output [15:0]        g_dto;                        // From x0 of dcpu16_alu.v
   output                g_stb;                        // From m0 of dcpu16_mbus.v
   output                g_wre;                        // From m0 of dcpu16_mbus.v
   // End of automatics
   /*AUTOINPUT*/
   // Beginning of automatic inputs (from unused autoinst inputs)
   input                clk;                        // To c0 of dcpu16_ctl.v, ...
   input                f_ack;                        // To c0 of dcpu16_ctl.v, ...
   input [15:0]                f_dti;                        // To c0 of dcpu16_ctl.v, ...
   input                g_ack;                        // To m0 of dcpu16_mbus.v
   input [15:0]                g_dti;                        // To m0 of dcpu16_mbus.v
   input                rst;                        // To c0 of dcpu16_ctl.v, ...
   // End of automatics
   /*AUTOWIRE*/
   // Beginning of automatic wires (for undeclared instantiated-module outputs)
   wire                        CC;                        // From x0 of dcpu16_alu.v
   wire                        bra;                        // From c0 of dcpu16_ctl.v
   wire                        ena;                        // From m0 of dcpu16_mbus.v
   wire [15:0]                ireg;                        // From c0 of dcpu16_ctl.v
   wire [3:0]                opc;                        // From c0 of dcpu16_ctl.v
   wire [1:0]                pha;                        // From c0 of dcpu16_ctl.v
   wire [15:0]                regA;                        // From m0 of dcpu16_mbus.v
   wire [15:0]                regB;                        // From m0 of dcpu16_mbus.v
   wire [15:0]                regO;                        // From x0 of dcpu16_alu.v
   wire [15:0]                regR;                        // From x0 of dcpu16_alu.v
   wire [2:0]                rra;                        // From c0 of dcpu16_ctl.v
   wire [15:0]                rrd;                        // From r0 of dcpu16_regs.v
   wire [2:0]                rwa;                        // From c0 of dcpu16_ctl.v
   wire [15:0]                rwd;                        // From x0 of dcpu16_alu.v
   wire                        rwe;                        // From c0 of dcpu16_ctl.v
   wire                        wpc;                        // From m0 of dcpu16_mbus.v
   // End of automatics
   /*AUTOREG*/

   dcpu16_ctl
     c0 (/*AUTOINST*/
         // Outputs
         .ireg                                (ireg[15:0]),
         .pha                                (pha[1:0]),
         .opc                                (opc[3:0]),
         .rra                                (rra[2:0]),
         .rwa                                (rwa[2:0]),
         .rwe                                (rwe),
         .bra                                (bra),
         // Inputs
         .CC                                (CC),
         .wpc                                (wpc),
         .f_dti                                (f_dti[15:0]),
         .f_ack                                (f_ack),
         .clk                                (clk),
         .ena                                (ena),
         .rst                                (rst));

   dcpu16_mbus
     m0 (/*AUTOINST*/
         // Outputs
         .g_adr                                (g_adr[15:0]),
         .g_stb                                (g_stb),
         .g_wre                                (g_wre),
         .f_adr                                (f_adr[15:0]),
         .f_stb                                (f_stb),
         .f_wre                                (f_wre),
         .ena                                (ena),
         .wpc                                (wpc),
         .regA                                (regA[15:0]),
         .regB                                (regB[15:0]),
         // Inputs
         .g_dti                                (g_dti[15:0]),
         .g_ack                                (g_ack),
         .f_dti                                (f_dti[15:0]),
         .f_ack                                (f_ack),
         .bra                                (bra),
         .CC                                (CC),
         .regR                                (regR[15:0]),
         .rrd                                (rrd[15:0]),
         .ireg                                (ireg[15:0]),
         .regO                                (regO[15:0]),
         .pha                                (pha[1:0]),
         .clk                                (clk),
         .rst                                (rst));

   dcpu16_alu
     x0 (/*AUTOINST*/
         // Outputs
         .f_dto                                (f_dto[15:0]),
         .g_dto                                (g_dto[15:0]),
         .rwd                                (rwd[15:0]),
         .regR                                (regR[15:0]),
         .regO                                (regO[15:0]),
         .CC                                (CC),
         // Inputs
         .regA                                (regA[15:0]),
         .regB                                (regB[15:0]),
         .opc                                (opc[3:0]),
         .clk                                (clk),
         .rst                                (rst),
         .ena                                (ena),
         .pha                                (pha[1:0]));

   dcpu16_regs
     r0 (/*AUTOINST*/
         // Outputs
         .rrd                                (rrd[15:0]),
         // Inputs
         .rwd                                (rwd[15:0]),
         .rra                                (rra[2:0]),
         .rwa                                (rwa[2:0]),
         .rwe                                (rwe),
         .rst                                (rst),
         .ena                                (ena),
         .clk                                (clk));

endmodule // dcpu16

楼主:
回复 楼主:
下面继续发~

/*
DCPU16 Verilog Implementation
Copyright (C) 2012 Shawn Tan <shawn.tan@sybreon.com>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www.gnu.org/licenses/>.  */

// TODO: JSR
// FIXME: Reg-Reg forwarding

module dcpu16_ctl (/*AUTOARG*/
   // Outputs
   ireg, pha, opc, rra, rwa, rwe, bra,
   // Inputs
   CC, wpc, f_dti, f_ack, clk, ena, rst
   );

   output [15:0] ireg;
   output [1:0]  pha;

   // shared
   output [3:0]  opc;
   output [2:0]  rra,
                 rwa;
   output          rwe;
   output          bra;

   input          CC;
   input          wpc;

   input [15:0]  f_dti;
   input          f_ack;

   // system
   input          clk,
                 ena,
                 rst;

   /*AUTOREG*/
   // Beginning of automatic regs (for this module's undeclared outputs)
   reg                        bra;
   reg [15:0]                ireg;
   reg [3:0]                opc;
   reg [1:0]                pha;
   reg [2:0]                rra;
   reg [2:0]                rwa;
   reg                        rwe;
   // End of automatics

   // repeated decoder
   wire [5:0]                 decA, decB;
   wire [3:0]                 decO;
   assign {decB, decA, decO} = ireg;

   wire                 nop = 16'd1; // NOP = SET A, A
   wire                 _skp = (decO == 4'h0);

   wire                 Fbra = (ireg[4:0] == 5'h10);

   // PHASE CALCULATOR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pha <= 2'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pha <= pha + 1;
     end

   // IREG LATCH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ireg <= 16'h0;
        opc <= 4'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case (pha)
          2'o2: ireg <= (wpc | Fbra) ? nop : f_dti; // latch instruction only on PHA2
          default: ireg <= ireg;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2: opc <= ireg[3:0];
          default: opc <= opc;
        endcase // case (pha)

     end

   // BRANCH CONTROL
   reg _bra;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_bra <= 1'h0;
        bra <= 1'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case (pha)
          2'o0: {bra, _bra} <= {_bra & CC, (ireg[5:0] == 5'h10)};
          default: {bra, _bra} <= {1'b0, _bra};
        endcase // case (pha)
     end

   // REGISTER FILE
   reg [2:0] _rwa;
   reg              _rwe;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_rwa <= 3'h0;
        _rwe <= 1'h0;
        rra <= 3'h0;
        rwa <= 3'h0;
        rwe <= 1'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case (pha)
          2'o3: rra <= decA[2:0];
          2'o1: rra <= decA[2:0];
          2'o2: rra <= decB[2:0];
          2'o0: rra <= decB[2:0];
          //default: rra <= 3'oX;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0: {rwe} <= _rwe & CC & (opc[3:2] != 2'o3);
          default: {rwe} <= {1'b0};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1: {rwa} <= {_rwa};
          default: {rwa} <= {rwa};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0: begin
             _rwa <= decA[2:0];
             _rwe <= (decA[5:3] == 3'o0) & !_skp;
          end
          default: {_rwa, _rwe} <= {_rwa, _rwe};
        endcase // case (pha)

     end

endmodule // dcpu16_ctl

/*
DCPU16 Verilog Implementation
Copyright (C) 2012 Shawn Tan <shawn.tan@sybreon.com>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www.gnu.org/licenses/>.  */

/*
MEMORY BUS

Handles *all* the memory control signals for both F-BUS and A-BUS.
*/

module dcpu16_mbus (/*AUTOARG*/
   // Outputs
   g_adr, g_stb, g_wre, f_adr, f_stb, f_wre, ena, wpc, regA, regB,
   // Inputs
   g_dti, g_ack, f_dti, f_ack, bra, CC, regR, rrd, ireg, regO, pha,
   clk, rst
   );

   // Simplified Wishbone
   output [15:0] g_adr;
   output          g_stb,
                 g_wre;
   input [15:0]  g_dti;
   input          g_ack;

   // Simplified Wishbone
   output [15:0] f_adr;
   output          f_stb,
                 f_wre;
   input [15:0]  f_dti;
   input          f_ack;

   // internal
   output          ena;
   output          wpc;
   output [15:0] regA,
                 regB;

   input          bra;
   input          CC;
   input [15:0]  regR;
   input [15:0]  rrd;
   input [15:0]  ireg;
   input [15:0]  regO;

   input [1:0]          pha;
   input          clk,
                 rst;

   /*AUTOREG*/
   // Beginning of automatic regs (for this module's undeclared outputs)
   reg [15:0]                f_adr;
   reg                        f_stb;
   reg                        f_wre;
   reg [15:0]                g_adr;
   reg                        g_stb;
   reg [15:0]                regA;
   reg [15:0]                regB;
   reg                        wpc;
   // End of automatics

   reg                         wsp;
   reg [15:0]                 regSP,
                        regPC;

   assign ena = (f_stb ~^ f_ack) & (g_stb ~^ g_ack); // pipe stall

   // repeated decoder
   wire [5:0]                 decA, decB;
   wire [3:0]                 decO;
   assign {decB, decA, decO} = ireg;

   /*
    0x00-0x07: register (A, B, C, X, Y, Z, I or J, in that order)
    0x08-0x0f: [register]
`    0x10-0x17: [next word + register]
         0x18: POP / [SP++]
         0x19: PEEK / [SP]
         0x1a: PUSH / [--SP]
         0x1b: SP
         0x1c: PC
         0x1d: O
         0x1e: [next word]
         0x1f: next word (literal)
    0x20-0x3f: literal value 0x00-0x1f (literal)
    */

   // decode EA
   wire                 Fjsr = (ireg [4:0] == 5'h10);

   wire [5:0]                 ed = (pha[0]) ? decB : decA;

   wire                 Eind = (ed[5:3] == 3'o1); // [R]
   wire                 Enwr = (ed[5:3] == 3'o2); // [[PC++] + R]
   wire                 Epop = (ed[5:0] == 6'h18); // [SP++]
   wire                 Epek = (ed[5:0] == 6'h19); // [SP]
   wire                 Epsh = (ed[5:0] == 6'h1A); // [--SP]
   wire                 Ersp = (ed[5:0] == 6'h1B); // SP
   wire                 Erpc = (ed[5:0] == 6'h1C); // PC
   wire                 Erro = (ed[5:0] == 6'h1D); // O
   wire                 Enwi = (ed[5:0] == 6'h1E); // [PC++]
   wire                 Esht = ed[5]; // xXX

   wire [5:0]                 fg = (pha[0]) ? decA : decB;

   wire                 Fdir = (fg[5:3] == 3'o0); // R
   wire                 Find = (fg[5:3] == 3'o1); // [R]
   wire                 Fnwr = (fg[5:3] == 3'o2); // [[PC++] + R]
   wire                 Fspi = (fg[5:0] == 6'h18); // [SP++]
   wire                 Fspr = (fg[5:0] == 6'h19); // [SP]
   wire                 Fspd = (fg[5:0] == 6'h1A); // [--SP]
   wire                 Frsp = (fg[5:0] == 6'h1B); // SP
   wire                 Frpc = (fg[5:0] == 6'h1C); // PC
   wire                 Fnwi = (fg[5:0] == 6'h1E); // [PC++]
   wire                 Fnwl = (fg[5:0] == 6'h1F); // PC++

   // PROGRAMME COUNTER - loadable binary up counter
   reg [15:0]                 rpc;
   reg                         lpc;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regPC <= 16'h0;
        wpc <= 1'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if (lpc)
          regPC <= rpc;
        else
          regPC <= regPC + 1;

               case (pha)
          2'o1: wpc <= Frpc & CC;
          default: wpc <= wpc;
        endcase // case (pha)
     end // if (ena)

   always @(/*AUTOSENSE*/Fnwi or Fnwl or Fnwr or bra or pha or regB
            or regPC or regR or wpc) begin
      case (pha)
        2'o1: rpc <= (wpc) ? regR :
                     (bra) ? regB :
                     regPC;
        default: rpc <= regPC;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3: lpc <= ~(Fnwr | Fnwi | Fnwl);
        2'o0: lpc <= ~(Fnwr | Fnwi | Fnwl);
        2'o1: lpc <= 1'b1;
        default: lpc <= 1'b0;
      endcase // case (pha)
   end // always @ (...

   // STACK POINTER - loadable binary up/down counter
   reg [15:0] _rSP;
   reg               lsp;
   reg [15:0] rsp;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regSP <= 16'hFFFF;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_rSP <= 16'h0;
        wsp <= 1'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_rSP <= regSP; // backup SP

        if (lsp) // manipulate SP
          regSP <= rsp;
        else if (fg[1] | Fjsr)
          regSP <= regSP - 1;
        else
          regSP <= regSP + 1;

        case (pha) // write to SP
          2'o1: wsp <= Frsp & CC;
          default: wsp <= wsp;
        endcase // case (pha)
     end // if (ena)

   always @(/*AUTOSENSE*/Fjsr or Fspd or Fspi or pha or regR or regSP
            or wsp) begin
      case (pha)
        2'o3: lsp <= ~(Fspi | Fspd | Fjsr);
        2'o0: lsp <= ~(Fspi | Fspd);
        default: lsp <= 1'b1;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1: rsp <= (wsp) ? regR :
                     regSP;
        default: rsp <= regSP;
      endcase // case (pha)
   end // always @ (...

   // EA CALCULATOR
   wire [15:0]                 nwr = rrd + g_dti;   // FIXME: Reduce this and combine with other ALU
   reg [15:0]                 ea,
                        eb;
   reg [15:0]                 ec; // Calculated EA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ea <= 16'h0;
        eb <= 16'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case (pha)
          2'o0: ea <= (Fjsr) ? regSP : ec;
          default: ea <= ea;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1: eb <= ec;
          default: eb <= eb;
        endcase // case (pha)
     end // if (ena)

   always @(/*AUTOSENSE*/Eind or Enwi or Enwr or Epek or Epop or Epsh
            or _rSP or g_dti or nwr or regSP or rrd) begin
      ec <= (Eind) ? rrd :
            (Enwr) ? nwr :
            //(Fjsr) ? decSP :
            (Epsh) ? regSP :
            (Epop | Epek) ? _rSP :
            (Enwi) ? g_dti :
            16'hX;
   end

   // G-BUS
   assign g_wre = 1'b0;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g_adr <= 16'h0;
        g_stb <= 1'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case (pha)
          2'o1: g_adr <= ea;
          2'o2: g_adr <= eb;
          default: g_adr <= regPC;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3: g_stb <= Fnwr | Fnwi | Fnwl;
          2'o0: g_stb <= Fnwr | Fnwi | Fnwl;
          2'o1: g_stb <= Find | Fnwr | Fspr | Fspi | Fspd | Fnwi;
          2'o2: g_stb <= Find | Fnwr | Fspr | Fspi | Fspd | Fnwi;
        endcase // case (pha)
     end // if (ena)

   // F-BUS
   reg [15:0] _adr;
   reg               _stb, _wre;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_adr <= 16'h0;
        _stb <= 1'h0;
        _wre <= 1'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case (pha)
          2'o2: begin
             _adr <= g_adr;
             _stb <= g_stb | Fjsr;
          end
          default:begin
             _adr <= _adr;
             _stb <= _stb;
          end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1: _wre <= Find | Fnwr | Fspr | Fspi | Fspd | Fnwi | Fjsr;
          default: _wre <= _wre;
        endcase // case (pha)

     end // if (ena)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f_adr <= 16'h0;
        f_stb <= 1'h0;
        f_wre <= 1'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case (pha)
          2'o1: f_adr <= (wpc) ? regR :
                         (bra) ? regB :
                         regPC;
          2'o0: f_adr <= _adr;
          default: f_adr <= 16'hX;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1: {f_stb,f_wre} <= (Fjsr) ? 2'o0 : 2'o2;
          2'o0: {f_stb,f_wre} <= {_stb, _wre & CC};
          default: {f_stb,f_wre} <= 2'o0;
        endcase // case (pha)

     end // if (ena)

   // REG-A/REG-B
   reg                         _rd;
   reg [15:0]                 opr;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_rd <= 1'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case (pha)
          2'o1: _rd <= Fdir;
          2'o2: _rd <= Fdir;
          default: _rd <= 1'b0;
        endcase // case (pha)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AUTORESET*/
        // Beginning of autoreset for uninitialized flops
        regA <= 16'h0;
        regB <= 16'h0;
        // End of automatics
     end else if (ena) begin
        case (pha)
          2'o0: regA <= opr;
          2'o2: regA <= (g_stb) ? g_dti :
                        (Fjsr) ? regPC :
                        (_rd) ? rrd :
                        regA;
          default: regA <= regA;
        endcase // case (pha)

        case (pha)
          2'o1: regB <= opr;
          2'o3: regB <= (g_stb) ? g_dti :
                        (_rd) ? rrd :
                        regB;
          default: regB <= regB;
        endcase // case (pha)
     end // if (ena)

   always @(/*AUTOSENSE*/Erpc or Erro or Ersp or Esht or ed or g_dti
            or g_stb or regO or regPC or regSP) begin
      opr <= (g_stb) ? g_dti :
             (Ersp) ? regSP :
             (Erpc) ? regPC :
             (Erro) ? regO :
             (Esht) ? {11'd0,ed[4:0]} :
             16'hX;
   end

endmodule // dcpu16_mbus

楼主:
回复 楼主:
继续~

/*
DCPU16 Verilog Implementation
Copyright (C) 2012 Shawn Tan <shawn.tan@sybreon.com>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www.gnu.org/licenses/>.  */

module dcpu16_regs (/*AUTOARG*/
   // Outputs
   rrd,
   // Inputs
   rwd, rra, rwa, rwe, rst, ena, clk
   );

   output [15:0] rrd; // read data
   input [15:0]  rwd; // write data
   input [2:0]          rra, // read address
                 rwa; // write address
   input          rwe; // write-enable

   input          rst,
                 ena,
                 clk;

   reg [15:0]          file [0:7]; /

   reg [2:0]          r;

   assign rrd = file[rra];

   always @(posedge clk)
     if (ena) begin
        r <= rra;

        if (rwe) begin
           file[rwa] <= rwd;
        end
     end

endmodule // dcpu16_regs

/*
DCPU16 Verilog Implementation
Copyright (C) 2012 Shawn Tan <shawn.tan@sybreon.com>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www.gnu.org/licenses/>;.  */
module dcpu16sim (/*AUTOARG*/);
   /*AUTOOUTPUT*/
   /*AUTOINPUT*/
   /*AUTOWIRE*/
   // Beginning of automatic wires (for undeclared instantiated-module outputs)
   wire [15:0]  f_adr;   // From ut0 of dcpu16_cpu.v
   wire [15:0]  f_dti;   // From ur0 of fasm_dpsram_wbr.v
   wire [15:0]  f_dto;   // From ut0 of dcpu16_cpu.v
   wire   f_stb;   // From ut0 of dcpu16_cpu.v
   wire   f_wre;   // From ut0 of dcpu16_cpu.v
   wire [15:0]  g_adr;   // From ut0 of dcpu16_cpu.v
   wire [15:0]  g_dti;   // From ur0 of fasm_dpsram_wbr.v
   wire [15:0]  g_dto;   // From ut0 of dcpu16_cpu.v
   wire   g_stb;   // From ut0 of dcpu16_cpu.v
   wire   g_wre;   // From ut0 of dcpu16_cpu.v
   // End of automatics
   /*AUTOREG*/
   reg    rst,
   clk;
   reg    f_ack, g_ack;

   initial begin
      $dumpfile ("dump.vcd");
      $dumpvars (2,ut0);

      clk = $random;
      rst = 1;
      #50 rst = 0;
      $readmemh ("dump.vmem", ur0.bram);
      #5000 $displayh("\n*** TIMEOUT ", $stime, " ***");
      $finish;
   end // initial begin
   always #5 clk <= !clk;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f_ack <= f_stb;
      //& !f_ack;
      g_ack <= g_stb;
      //& !g_ack;
   end

   /* fasm_dpsram_wbr AUTO_TEMPLATE (
    .AW(16),
    .DW(16),

    .xclk_i(~clk),
    .clk_i(~clk),

    .xwre_i(g_wre),
    .xstb_i(g_stb),
    .xadr_i(g_adr),
    .xdat_o(g_dti[15:0]),
    .xdat_i(g_dto[15:0]),

    .wre_i(f_wre),
    .stb_i(f_stb),
    .adr_i(f_adr),
    .dat_o(f_dti[15:0]),
    .dat_i(f_dto[15:0]),

    .rst_i(rst),
    .xrst_i(rst),
    ) */

   fasm_dpsram_wbr
     #(/*AUTOINSTPARAM*/
       // Parameters
       .AW    (16),    // Templated
       .DW    (16))    // Templated
     ur0 (/*AUTOINST*/
   // Outputs
   .dat_o   (f_dti[15:0]),   // Templated
   .xdat_o   (g_dti[15:0]),   // Templated
   // Inputs
   .dat_i   (f_dto[15:0]),   // Templated
   .adr_i   (f_adr),   // Templated
   .wre_i   (f_wre),   // Templated
   .stb_i   (f_stb),   // Templated
   .rst_i   (rst),    // Templated
   .clk_i   (~clk),    // Templated
   .xdat_i   (g_dto[15:0]),   // Templated
   .xadr_i   (g_adr),   // Templated
   .xwre_i   (g_wre),   // Templated
   .xstb_i   (g_stb),   // Templated
   .xrst_i   (rst),    // Templated
   .xclk_i   (~clk));    // Templated

   dcpu16_cpu
     ut0 (/*AUTOINST*/
   // Outputs
   .f_adr   (f_adr[15:0]),
   .f_dto   (f_dto[15:0]),
   .f_stb   (f_stb),
   .f_wre   (f_wre),
   .g_adr   (g_adr[15:0]),
   .g_dto   (g_dto[15:0]),
   .g_stb   (g_stb),
   .g_wre   (g_wre),
   // Inputs
   .clk    (clk),
   .f_ack   (f_ack),
   .f_dti   (f_dti[15:0]),
   .g_ack   (g_ack),
   .g_dti   (g_dti[15:0]),
   .rst    (rst));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for (i=0; i<8; i=i+1) begin
  ut0.r0.file <= $random;
      end
   end

endmodule // dcpu16sim
// Local Variables:
// verilog-library-directories"." "../../rtl/verilog/")
// verilog-library-files"")
// End:

楼主:
回复 楼主:
继续~

/* $Id: fasm_dpsram.v,v 1.3 2008/06/05 20:51:56 sybreon Exp $
**
** FASM MEMORY LIBRARY
** Copyright (C) 2004-2009 Shawn Tan <shawn.tan@aeste.net>
** All rights reserved.
**
** FAS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FAS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Lesser General
**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long with FASM. If not, see <http:**www.gnu.org/licenses/>.
*/
/*
* DUAL PORT SYNCHRONOUS RAM - WRITE-BEFORE-READ
* Synthesis proven on:
* - Xilinx ISE
* - Altera Quartus (>=8.0)
*/

module fasm_dpsram_wbr (/*AUTOARG*/
   // Outputs
   dat_o, xdat_o,
   // Inputs
   dat_i, adr_i, wre_i, stb_i, rst_i, clk_i, xdat_i, xadr_i, xwre_i,
   xstb_i, xrst_i, xclk_i
   );

   parameter AW = 8;  ///< address space (2^AW) words
   parameter DW = 32; ///< data word width bits

   // wishbone port a
   output [DW-1:0] dat_o; // DO
   input [DW-1:0]  dat_i; // DI
   input [AW-1:0]  adr_i; // A
   input            wre_i; // WE
   input            stb_i; // CS

   input            rst_i,
                   clk_i;

   // wishbone port x
   output [DW-1:0] xdat_o; // DO
   input [DW-1:0]  xdat_i; // DI
   input [AW-1:0]  xadr_i; // A
   input            xwre_i; // WE
   input            xstb_i; // CS

   input            xrst_i,
                   xclk_i;

   // address latch
   reg [AW-1:0]    rA, rX;

   // memory block
   reg [DW-1:0]    bram [(1<<AW)-1:0];

   always @(posedge xclk_i)
     if (xstb_i)
       begin
          rX <= xadr_i;
          if (xwre_i) // strobe and write-enable
            bram[xadr_i] <= xdat_i;
       end
   always @(posedge clk_i)
     if (stb_i)
       begin
          rA <= adr_i;
          if (wre_i) // strobe and write-enable
            bram[adr_i] <= dat_i;
       end

   assign            xdat_o = bram[rX]; // write-thru
   assign            dat_o = bram[rA]; // write-thru

   // ### SIMULATION ONLY ###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for (i=0; i<(1<<AW); i=i+1) begin
         bram[i] <= $random;
      end
   end
   // synopsys translate_on

endmodule // fasm_dpsram_wbr

网友:
你太牛了,这是你们的设计代码么,我觉得这个得慢慢看,或者用rtl viewer看看结构!
太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微处理器的code~目前就知道这些

网友:
编译和代码检查工具的使用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