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升压降压电路的版图谁画过?

楼主(2012-07-11):
升压降压电路的版图谁画过?主要是VH,VCC,GND,VL四个电压容易产生latch-up,画了一个图可是芯片失效了
请教版主!

网友:
AC-AC还是DC-DC?电压多少?制程如何?
比较感兴趣这个问题,DC-DC的charge pump电路设计不好的话很容易latchup,尤其是power on和电压开始顺序,这点layout要超有latchup的意识

楼主:
电源vcc3.3v,vh6v,vl-6v,用的pwell-nsub工艺,画了一个芯片结果在电源开启时有大电流,不知要怎么办?是否有过这个经验请指教

网友:
pwell-nsub工艺是什么工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