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侠帮帮了!关于ICC PR的cell输入接电源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7-11):
网表里有个cell的输入端是接电源的,但是ICC布局布线完了之后这个cell的输入端是floatting的,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需要在哪里设置吗?

网友:
库里面没有tie high/tie low 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如何使用?
有什么命令吗?

网友:
d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GND -tie

网友:
这个connect_tie_cells命令是可以添加 tie cel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connect_tie_cells需要自己指定cell和port,我怎么知道有哪些cell需要这样做呢?

楼主:
4楼那位兄弟的方法是可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