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在redhat5.8_x64上运行问题

楼主(2012-07-11):
我在redhat5.8_x64(64位)上安装vcs2008(32位)、vcs2010(32位)、vcs-mx-amd64(64位)后,运行时都出现同一个问题,请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 问题出在license上面,但是license破解文件和scl文件都是论坛里面的,几乎所有版本都试过了。以前我在redhat4.7(32位)上面安装vcs2010就可以运行,难道跟我换了64位系统有关系?请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xiehaha@linuxserver1 tmp]$ vcs 123.v -debug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E-2011.03 -- Wed Jul 11 10:57:23 2012
               Copyright (c) 1991-2011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10:57:23 (snpslmd) DENIED: "VCSCompiler_Net" xiehaha@linuxserver1  (Invalid host. (-9,333))
Invalid host in license file.
Not Authorized to run from this host.
None of the nodelocked licenses in the license file match this host.
Rerun from the correct host.

Failed to obtain license...
Note: Use +vcs+lic+wait ( or -licwait <minute> or -licqueue  in Unified Use Model ) to queue for license
CPU time: .035 seconds to compile

license文件:
SERVER linuxserver1 000c29b55520 27000
DEMON snpslmd /eda_tools/Synopsys/scl/linux/bin/snpslmd

我用的是bashrc,里面的内容也确定没有问题。
   谢谢!

网友:
可能你的license文件要修改一下前面两行。

网友:
Use +vcs+lic+wait ( or -licwait <minute> or -licqueue  in Unified Use Model ) to queue for license
CPU time: .035 seconds to compile
求解决

网友(2015-10-20):
我也是新手,今晚遇到同样的问题, 现在已经解决了

LZ你 把ifconfig结果贴出来看一下! 看看是否有eth0这个网卡名称!

网友:
检查hostname与license的hostname是否一致

网友:
如何产生的license文件?

网友:
主要是看你产生的师傅正确

网友(2017-12-0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