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问个菜鸟问题,UVM对memory的操作也与register一样么?

楼主(2012-07-11):
各位:
     刚开始学习UVM的register model。找到一些example都是对寄存器进行操作的,那我就不知道对memory该怎么操作了。比如,寄存器可用write_reg和read_reg来写读,那存储器是用什么呢,如果我只想往memory中的一部分地址写数据呢?问这个问题比较白,自己猜的话应该用read_mem与write_mem可进行读写,但是我觉得猜测的东西靠不住,还是找人问一下才放心。所以,各位还请不要嫌烦。先谢谢了!
     那个,再问一下,为什么在《A Practical Guide to Adopting the Universal Verification Methodology(UVM)》书中对register model的例子与uvm-1.1库中所带的例子看上去不大一样呢。比如说,我怎么grep都找不到uvm_rgm_register_file这个class。

网友:
我也在看register model。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往一个地址上read/write。没有mirrored memory,而又mirrored register。
uvm_rgm是cadence的package,就像Mentor有UVM connect/express一样。不在标准uvm1.1里的。

楼主:
谢谢whxqq。我得换本书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个我再问一个菜问题,刚看到书上说,memory可以用uvm_mem::peek()和uvm_mem::poke()取代mirror的作用,那peek和poke是前门的还是后门的呀?

网友:
    peek、poke分别是后门访问的读和写。

网友(2014-07-29):
mem的读写 比 reg的读写 多一个参数, 叫偏移地址。指的是你要读mem偏移多少地址的值。
mem没有mirror,但是有个burst_write   burst_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