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cadence导入工艺库

楼主(2012-07-11):
新人一个,向各位前辈求教,如何在虚拟机上安装的cadence导入工艺库。。。

楼主:
仿真时出现error:NM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_18_mm

网友:
你是不是没加工艺角

网友:
将所需的模型库文件夹在vmware的设置中设定为共享文件夹,该文件夹在linux中/mnt/hgfs中,复制到用户目录下,在ADE中设定model就可以了。
如果对cadence软件不熟,在本论坛中找找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3-07-08):
http://ee.hawaii.edu/~garmire/ee693i/cadence/index.html
you can see that

网友(2015-04-27):
求工艺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生党?

网友(2015-12-07):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就是VMware每次进入仿真界面的时候都得重新添加模型 要是想永久添加应该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 ADE中 save state相关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每次打开ADE仿真界面的时候,之前添加的模型在model libraries都没有,都得重新添加模型才可以进行仿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添加一次 以后打开这个project的时候就不用重新再添加了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论坛里搜搜:如:
   http://bbs.eetop.cn/thread-318003-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ADE里面保存一次state后,下次只要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
多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2018-11-12):
回复 楼主:
请问  在hfss里生成了s参数(s2p文件),怎么把s参数文件添加到到虚拟机上安装的cadence中